外壳设计任务的工时,请dvhome排期。

楼主(2009-03-21):
【具体每项的时间,请参与活动的诸位网友自己评估,然后报个计划】
外壳设计任务的时间:
1。外观设计  7天,确认修改3天。
2。内部结构设计  得到电路板+LCD模块+电池方案后5天内完成 确认修改3天。
3。结构评审封图 3天。

项目管理是一个进度和风险的管理,希望大家能尽快确定工时,好让组织者排期,对于不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任务的,希望能够提前提出延期申请,好让组织者控制风险。

另外希望置顶一个我们所剩下时间的标题,让大家知道这个项目的紧迫性,貌似我们已经只剩下29天了。

网友:
好的,明白了

我明天更新到计划书里面去

另外,对于人机交互方面,请hl1200aa多费心,在结构设计的时候尽量考虑这些因素。

对于一个便携设备,操作的方便性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目前的方案,大致上需要的有以下几个操作功能需要实现:

1、采集的开始和停止
2、采集的时基调整
3、采集的幅度调整
4、开关机

你看需要怎么来安排??我个人的想法是使用按键来切换模式,使用编码器来调节数值。

时间确实比较紧张,因此外观设计部分的时间能否压缩一下?

另外,我一般做项目都是电子配合结构,先基本确定结构,然后给一个PCB框图、避位,这时再来Layout,我们这个项目能否以这样的方式?

在你画图的期间,我们可以利用这段时间来确定物料选型、电路原理等方面的前期工作。等你的图出来,经过一个初步验证后,就可以出一份PCB框图给负责Layout的网友开始Layout了。

楼主:
我一般做项目都是电子配合结构,先基本确定结构,然后给一个PCB框图、避位,这时再来Layout,我们这个项目能否以这样的方式?

没问题,只要提供2D的尺寸,规则的东西都可以转成3D。

外壳这个怎么样?

网友:
【2楼】 hl1200aa

这个图估计加工难度会比较大,有很多凹陷的地方,而且这个就是真正的手持了,没有引线啊??示波器得有探头哈  ^_^

我的想法是,能否仿照万用表的尺寸和造型?只是把万用表的探针换成BNC的示波器探头(其实我们做那么低的频率,好像都没有必要用探头哈,直接用带屏蔽的万用表探针应该都可以满足需求了)

网友:
可以参考现在市场上现有的产品的外壳形状,如安捷伦、FLUKE、郑州中健、利利普等!

网友:
这么搞,一个月够吗?
pcb 只要做一版?

建议初期不用考虑外壳的,外壳结构不难但是要花时间的。

硬件、软件的方案才是重要的,方案不考虑细致以后麻烦的。
硬件、软件都实现了,可以慢慢考虑外壳结构

网友:
【6楼】 AWEN2000

困难是有的,就看我们怎么克服了

我们现在在讨论电路原理、软件实现的时间,hl1200aa 就可以先画图

等图出来以后,我们的电子原理也基本确定了,这时候就可以Layout了。等板子出来,基本调试通过,hl1200aa 再来根据事物调整结构图,这样一版成功的机会还是很大的。

网友:
画PCB之前肯定要有个结构,不能信马由缰

网友:
确定 PCB 的大致尺寸,选好(或设计)外壳,再布 PCB。下面是我最近做的一个AVR编程器(到市场找的外壳)。

USBtinyISP (原文件名:USBtinyISP.jpg)

网友:
这个是什么项目?手持示波器么?

网友:
外壳可以先放一放吧,外壳和PCB之间需要不断的修改和配合的,而且两个打样的时间都不短,一个月肯定来不及。

网友:
【11楼】 jesseh

我之前做过的项目,板子跟外壳的配合,基本上都是一版成功的

PCB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打样

但外壳是阿莫这边做的,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外壳方面的进度,主要就交给hl1200aa 来评估了,我们配合他给的图来做。

因此hl1200aa 这边也不要考虑得太复杂。简单实用就好。我们下一版再来提升

楼主:
大家看看这个外壳是否可以?

网友:
感觉下面小一些,最好是上下同宽的!

网友:
外壳?建议采用下图方式,这种外壳自然有它独到的“所有之处”

网友:
打扰一下,我把“排期”看做“排卵(期)”,BS一下自己。

楼主:
这样?

但下面跟上面同宽的话没有办法一个手抓住。
大家帮忙看下哪个结构好点把。

楼主:
【15楼】 diannaoza 天比

由于加工限制,这个外壳决定全部用铝做,外面不包PVC套。

网友:
这个是Fluke199C/S(F199C/S)手持示波表,参考一下!

 (原文件名:FLUKE.jpg)

楼主:
我的想法是:
1。材料选择为铝合金,用CNC直接做出来,然后喷砂处理。
2。先确定外形样式,上面有两种样式,一种是上下不等宽,这种方式下面容易抓住,可以一手拿着一手测电路;另外一种是上下等宽形,更加美观点,BNC可以布在顶部和侧面。
3。等LCM的尺寸清楚后,分割顶盖上部,由于这部分不用做太多的改动,建议将LCM安装到顶盖上部,做成一个模块,给出连接排针的位置信息,以便PCB开发。
4。等按键数量和功能确定以后,布局按键,分割顶盖下部,也可以预先将按键的PCB板和顶盖下部做成一个模块,给出连接排针的位置信息,以便开发。
5。等电池个数决定以后,分割电池盖和设计电池仓,也可以做成模块。
6。等PCB LAYOUT好以后,做后盖的最后部分,总装。

希望各位尽快把方案定下来。

网友:
我认为上下等宽的比较合适

PCB Layout的空间利用率比较高

而且样子也好看

LCM尺寸需要阿莫提供

电池部分我们尽快确认电路形式,以便确认电源

楼主:
【21楼】 dvhome

BNC放在哪边?有没有型号和PDF?

楼主:
外壳的3D,大家看看有什么好的建议。

关于那些字:
1。请问莫总那些字是否能够用用雕刻机刻上去?
2。请问莫总ouravr.com这个标志是否同意刻上去?
3。麻烦Grant帮忙问下ST,涉及ST的内容是否同意刻上去。

楼主:
液晶模块上面的4个固定孔直径为2.65,我们一般用来紧固六角铜柱的介子螺钉为M3螺钉,放不下。
大家决定是加大液晶模块上的孔还是用M2.5的紧固螺钉?

网友:
M2.5的紧固螺钉好不好买??

是在不行就用M3的

网友:
TAOBAO上有现成的外壳..自己做成本高..选个去买

楼主:
【27楼】 bg6agf
给个链接看看。

网友:
用M3的螺钉是不是要把液晶的孔钻大点?

楼主:
【29楼】 ifree64
用M3的螺钉是不是要把液晶的孔钻大点?

用M3的螺钉要把孔加大到3.1mm才可以。

网友:
这里有现成的,没必要自己做。
宁波三和壳体:http://www.china-mould.com/cn_Product.asp?ClassCode=a1.bh

网友:
楼上的壳体不错

关键是液晶要配的上

网友:
现成的外壳能否配上我们的液晶??

有没有足够的按键???

这方面请hl1200aa 把握!!!

楼主:
【33楼】 dvhome

找不到和液晶的孔位对得上的盒子,如果要改孔位,需要的改模费用太大了。
因此,还是在阿莫那里做比较好,进度有保证,风险最小。

楼主:
【33楼】 dvhome

电池是4节吗?

网友:
我设想了一个外壳方案,长方形,左边LCD,右边按键,信号输入从左边输入,电池放在键盘下面.

网友:
【35楼】 hl1200aa

【33楼】 dvhome

电池是4节吗?
-----------------------------
应该是六节,正在确认!

楼主:
这个效果的确好看多了,谢谢老黄牛。

电池盒为4+2,分上下安装,按键最好放在4节电池盒的上面,2节电池盒的旁边。
按键建议用个维按键,会简洁点。
由于电池盒盖是黑的,整个外壳要发黑才配合得起来。

网友:
hl1200aa

电池盒能否放得下8节电池??
如果空间上允许,你就画8节电池的盒子。

网友:
请参考这个

http://www.yihe188.com/ProductShow.asp?ID=86

网友:
还是不要外壳吧
把东西尽快弄出来是正解,只是个demo而已。
硬件软件成熟了,再设计外壳不迟。

现在自己设计个外壳,时间上不允许的。外观设计需要反复琢磨的。
现在设计个外壳,由阿莫做几个样品不难,可以忽略成本。
但是以后那,总希望这个东东商业化吧。
如果cnc批量做铝外壳,成本不知道要多高了。

楼主:
【41楼】 AWEN2000

我的观点刚好和您的相反。
1。没有外壳的产品是一个不完整的产品,这个项目要的不是一个半成品,而是一个有自己特色的完整产品。
2。开源项目不是为商业项目提供无偿的服务,不能让无良商家免费地拿着大家的劳动成果去为自己赚钱,那样也太伤害开源的本质了。

使用铝合金来做这个项目,可以达到以上两个效果。

时间不是个问题,外壳只要有2天的时间就可以加工出来,比PCB打板还快。

楼主:
刚才玩了下PSP,突发奇想,如果液晶放在中间,左边是5维按键,右边安装4个按键,BNC在顶部中间出,这个布局大家是否会感觉到非常熟悉呢?

网友:
刚才玩了下PSP,突发奇想,如果液晶放在中间,左边是5维按键,右边安装4个按键,BNC在顶部中间出,这个布局大家是否会感觉到非常熟悉呢?
----------------------------------------------------------------------------------
把俄罗斯方块,吞食蛇,潜艇 做上去……

网友:
我说的商业化,是指你们实际干活的人,到时候可以搞商业化,增加点收益。
一个月时间是做不出一个成熟的产品的,现在都半个月过去了。
当然有个外壳,项目验收时好看一些。
但是到了批量商业化时,这个外壳还得重新设计,感觉重复劳动。

既然是stm8 的探索,既然是电子类的开源,要求不要这么高了。
一个月时间搞个demo就可以了,后续可以慢慢完善的

网友:
开个玩笑:再做个无线网络功能上去,就可以直接上网了,而且可以遥控测量数据和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