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手持示波仪第一版进度汇报帖!---项目进行49天---

楼主(2009-03-21):
大家的进度如何呢?进来汇报一下吧!---

1. 项目的需要分析规划、进度安排与验收(项目负责人) (1人)   dvhome
---------------------------------------------------------------------------------------------------------------------------------

2. 项目的硬件设计                                   (2人)   rube 永丰庵 fsclub
--------------------------------------------------------------------------------------------------------------------------------

myavr在燕青的第三版原理图上,作了如下修改,生成第四版原理图:

1、修改了两处错误。一处是U8(MAX232)的13、14脚接反了,二是U9(LM311N)的输出上拉改正为+5V

2、修改了电源部分电路,并补全了MC34063的外围参数

3、修改了+3.3V参考电压产生部分电路

4、加强对VDDA的去耦

5、把U8改为ST3232ECTR(可以在3.3V工作)

6、把LCD的可调电位器改为固定电阻,并增加LCD的电源去耦

7、增加外围通讯接口

8、把运放改为双运放(考虑到用四个单运放太占面积了);把PWM完成DA转换部分的运放改为LM358

3. 项目的软件设计                                   (4人)   ifree64 ghost2 dvhome myworkmail

-------------------------------------------------------------------------------------------------------------------------------
ifree64 已经搭建简单电路,在液晶上描绘出图形!详细内容见:
发几张实验图片,200KADC采样率,软件触发

4. PCB绘图                                          (4人)   rube 永丰庵 ZealotNH 发仔 my_avr myworkmail
-----------------------------------------------------------------------------------------------------------------------------------
PCB已经开始绘图!

基本布局弄出来了,大伙提提意见。

5. 外壳与外形设计                                   (1人)   hl1200aa
-----------------------------------------------------------------------------------------------------------------------------------

6. 文档编写,资料整理                               (1人)   smallsnail 燕 青
------------------------------------------------------------------------------------------------------------------------------------

楼主:
帖子内容更改为进度汇报,请项目参与者定期进来汇报一下!
我会更新到楼主位!

网友:
在看资料,今天下单

楼主:
【9楼】 myworkmail
动作有点慢哦!O(∩_∩)O~
第一时间我就下单了!

网友:
怎么今天没什么动静?

网友:
阿莫哥,本人来晚了,期待加入啊~

楼主:
【11楼】 my_avr
是啊,咋没动静了呢?
大家好安静!

网友:
哈哈,可能大家都有星期一综合症!

网友:
去年做安防监控的也没音讯了...
今年做手持式示波器,一定要加入!

网友:
好期待你们的网络合作, 我现在也在做 示波表,用 AVR MEGA16+12864, 呵呵,技术难度跟你们的没得比~~

网友:
上传一个可控增益放大电路,仅供参考.

V-ADJ可以调节波形的上下位移.

网友:
一般电阻都是3%,或者1%精度的,用电阻反馈网络决定增益怎么保证增益的精确度呢?

网友:
示波器的精度要求不高的,可以在试验中调整,根据需要串串并并的.

网友:
我的任务是什么?软件的大概流程是什么?软件分成几块,是否,什么时候沟通一下,定个时间啊,
我的联系方式:
mysignalmail@163.com

网友:
明天上原理图,请大家讨论。

网友:
“【18楼】 ywl0409 老黄牛”的图很实用。

软件部分的菜单系统我来做吧,已经有现成的了,用于AVR,简单移植就行。

/*********************************************************************************
* file name: menu_item.h
* description: defines data structure & operation for menus
* platform: WinAVR
*********************************************************************************/

#ifndef _MENU_ITEM_H_
#define _MENU_ITEM_H_

#include "chip.h"

#define ALL_DIRS        1

#define MAX_ROW_COUNT        4
#define ITEM_HEIGHT                16

#define MAX_ITEM_LENGTH                32        /* item的最大字符串长度 */
#define MAX_VALUE_LENGTH        32        /* value的最大字符串长度 */

typedef enum { TYPE_NONE, TYPE_UINT, TYPE_INT, TYPE_LIST } ITEM_VALUE_TYPE;

typedef        struct
{
        uint16_t                value;
        uint16_t        value_min;
        uint16_t        value_max;
}        UINT_VALUE;

typedef        struct
{
        int16_t                        value;
        const int16_t        value_min;
        const int16_t        value_max;
}        INT_VALUE;

typedef        struct
{
        uint8_t                        sel_index;
        const uint8_t        list_count;
        const char                **lists;
}        LIST_VALUE;

typedef struct
{
        const uint16_t        item_pos_x;
        const uint16_t        item_pos_y;
        PGM_P                        item_str;

        ITEM_VALUE_TYPE        value_type;
        const uint16_t        value_pos_x;
        const uint16_t        value_pos_y;

        void                        *value_ptr;
}        MENU_ITEM;

typedef struct
{
        uint8_t                        curr_index;
        const uint8_t        item_count;
        const MENU_ITEM        *menu_items;
        uint16_t                start_y;
}        MENU;

#define SCROLL_UP_FLAG_X        (192 - 8)
#define SCROLL_UP_FLAG_Y        0
#define SCROLL_UP_FLAG                "^"

#define SCROLL_DOWN_FLAG_X        (192 - 8)
#define SCROLL_DOWN_FLAG_Y        (64 - 16)
#define SCROLL_DOWN_FLAG        "v"

#define VALUE_UNCHANGED                0
#define VALUE_CHANGED                1

void draw_menu_items(const MENU* menu);
void menu_scroll_top(MENU* menu);

#if ALL_DIRS

void menu_item_left(MENU* menu);
void menu_item_right(MENU* menu);

void menu_item_up(MENU* menu);
void menu_item_down(MENU* menu);

#else

void menu_item_prev(MENU* menu);
void menu_item_next(MENU* menu);

#endif

uint8_t menu_item_value_inc(MENU* menu);
uint8_t menu_item_value_dec(MENU* menu);

#endif

网友:
我画的原理图,有些地方未经仔细推敲,错误难免,请指正,谢谢!
还有很多不全面的地方,请大家补充,我当苦力来画。

AD6 工程打包:
AD6 工程打包ourdev_427899.zip(文件大小:62K) (原文件名:STM8 Oscillograph (2009-3-25 15-21-00).zip)
PDF格式:
PDF 格式ourdev_427900.pdf(文件大小:923K) (原文件名:STM8 Oscillograph.pdf)

楼主:
看了my_avr 的原理图我有点思路了,哈哈,没准也能给大家画出一个方案了呢。

网友:
STM8 IO口有没有内部上拉?有的话上拉电阻省了

网友:
关注中,各位加油啊!

网友:
【12楼】 armok 阿莫

积分:43526
派别:
来自:OurAVR.com 站长
昨晚我又通宵了。测试加工中心的刀库。很高兴地:它已经具备生产能力。虽然仍有一点小问题,但不影响生产,也不会影响使用。

同时编写了加工中心开机与关机的工作指引。 避免损坏机器。(不正常关机与关机,可能会让加工中心严重损坏)。
--------------------
ARMOK.看到这话,我觉得你应该考虑一下用电路上作联锁了.
紧急情况下(比如人员受伤,停电几秒又来了等其它问题...),可以急停,避免造成严重设备受损.
另可减轻操作者的负担.他只要按一下开关就顺序开了,按一下就顺序关闭了.也不会出错.

楼主:
【36楼】 ZealotNH 发仔

留个纪念

------------------------------
晕,工作失误!

网友:
请斑竹dvhome或smallsnail 燕 青敲定方案,好进行下一步动作
我虽然挂在硬件设计和PCB项目下,但我的硬件水平一般,只能是侧重于PCB了

楼主:
【38楼】 rube 永丰庵
请斑竹dvhome或smallsnail 燕 青敲定方案,好进行下一步动作
我虽然挂在硬件设计和PCB项目下,但我的硬件水平一般,只能是侧重于PCB了
-------------------------------------------------------------------------
我的硬件水平也一般,还是请dvhome来敲定吧!

网友:
来看哈  有我的分没

网友:
建议在板子上加个232口,不会占多大的地方的,接口就不要用DB9的了,就一个SIP3的,232口对以后的功能扩展和软件调试都是有用处的,另电源用普通电池我也赞成,是否可以既用电池又可以用DC电源呢?

网友:
燕青版主仅每天改一下题上的数字,,那么每天的进度呢??

楼主:
【43楼】 panxiaoku
燕青版主仅每天改一下题上的数字,,那么每天的进度呢??
-------------------------------
进度马上就更新,原理图已经根据台湾同胞的手稿画完了,现在吃饭去,吃晚饭回来马上把全部信息更新一下!

网友:
仿佛目前大家的积极性不是很高啊。

楼主:
【46楼】 ifree64
仿佛目前大家的积极性不是很高啊。
---------------------------
真的很难管理啊!进度要推迟了。

网友:
我正在进行板子的布局,大家加油!

网友:
【49楼】 xuyiyi 许意义
-----------------------------
果然是阅历充足,有工程经验。

to smallsnail 燕 青
做事认真、积极、负责。慢慢累积经验 将来会成为一个很好的项目主管。

网友:
进度还是蛮快的,各位慢慢来!

网友:
加油,先把基本框架完成,显示基本的波形就行了,软件慢慢完善

楼主:
【49楼】 xuyiyi 许意义
------------------
谢谢,我经验不足,O(∩_∩)O~
努力进步中。。。

网友:
先把基本软件写出来,能使用触发功能,能显示波形,验证主要硬件无误就行了.
就打板,做壳等.
至于什么频率功能,峰峰值等纯软件的,再慢慢来,这部分只要软件发到网上,大家花几秒种刷软固件而已.

网友:
前期过于乐观了,一个月本来只能出一个demo版,结果大家按商业化成熟产品在考虑。。。。。。。。

所以不要对一个月期限有压力,同志们辛苦了。

网友(2009-04-20):
同志们辛苦了,时间快到了,但是还没看到一个样子出来。

估计还要加一个月才行。

网友:
哎。

建议下次开源活动要先写计划书,反复琢磨。
细致又细致,情况考虑周全一些,也要留点突发事故的余量。
好像都没做过项目主管。

兄弟们加油啊

楼主:
正在努力中,今天检查完PCB,没有问题下班前就发给阿莫做板了!
现在说话有点没底气了!
~~~~(>_<)~~~~

网友:
大家辛苦了!

   PCB我作了作了下面的一些修改:
    1、把敷铜间距改为20mil
    2、增加了一些地平面连接的过孔
    3、添加版本号和“www.ourDEV.cn”的丝印
    4、把99SE格式的PCB进行拼版处理

修改后的工程文件已发给各位。

网友:
有点底气了

网友:
大家加油呀,小弟在这儿给你们鼓劲了!!!我也会天天关注这里的。。希望不会给大家添麻烦吧!?

网友:
to: smallsnail 燕 青
把这个贴的标题改成项目进行第N天。
用N++ 不用N--。

网友:
关注了N久了, 挺闷的。
讨论软件的人太少了。。。
负责人能不能转开一贴 置顶 ,来讨论软件开发?

网友:
【66楼】 zhcool_521
>>> 讨论软件的人太少了。。。
>>> 负责人能不能转开一贴 置顶 ,来讨论软件开发?

等硬件拿到手,讨论软件的帖子就多了

网友:
同志们辛苦了!

不知道板打得怎么样了?

楼主:
【68楼】 fsclub
同志们辛苦了!

不知道板打得怎么样了?
-----------------------------
板子已经打样完成了,在我这里,现在在采购物料,由于赛格等电子市场五一放假,所以采购只能在五一之后进行。我会尽快完成采购,然后一起快递给大家,再等几天。

网友:
辛苦了!
说点不好听的,怎么进度这么慢?
不是说一个月完成吗?怎么现在元件还没备齐?

网友:
【69楼】 smallsnail 燕 青

休假到9号,能不能等我回去以后再快递?
休假期间应该能上网,外壳反而有更加多的时间画了。

网友:
71楼的,不要站着说话不腰疼。你嫌进度慢,你自己做啊。都是业余时间做,说一个月就得一个月阿?你有本事一个月做出来,你业余时间做个东西,给大家学习学习?

楼主:
【72楼】 hl1200aa
休假到9号,能不能等我回去以后再快递?
休假期间应该能上网,外壳反而有更加多的时间画了。
------------------------------------
好的你的那份我9号再快递给你!

网友:
19264的液晶感觉小了一点,另外第三幅图左下角那两个PWM+二阶低通 输出的作用是什么?谁能不能讲解一下~

楼主:
【76楼】 xuyiyi 许意义

这几天在忙些什么?没见你露面,潜水啦?

呵呵!关心一下,几天没见你,有些想你了。
-------------------------------------
没潜水,白天的工作有点多,不过回帖还是很多的哈,晚上下班回家整理示波仪的元器件呢。
昨天在焊接元器件,差不多了,明天正常发快递了。

谢谢老许关心哈,我也想老许了(有点肉麻哈)!

================
哈哈,老许我拜你为师吧,收个徒弟如何?
偶很好学上进的,自认为也很聪明,俺很少用到正地方,希望能得到老许的指导,\(^o^)/~

网友:
经验、思维方式比书本知识更有意义。

楼主:
【78楼】 xuyiyi 许意义

如老许没猜错的话,你应该是名人民教师或在研究院工作,老许大学都没上过。当老师的老师可不敢当,有机会切搓切搓倒不差,可惜老许有十几年没学技术了,时代在进步,老许知识严重老化,到时向你好好学习,特别是管人的本事,哈哈!
------------------------------
哈哈,老许这回猜错了,我在深圳一家小公司工作,打杂的,所以每天时间很多。
其实上不上大学没有什么的,毕竟的经历、经验才是本钱,O(∩_∩)O~
我想拜老许为师是真实的想法,不是开玩笑,我要想老许学学做人、做事,有些时候觉得自己很浮躁,是个浮躁的工程师,\(^o^)/~
我还是个毛孩子,哪里会管什么人啊,你看现在这里被我弄的乱糟糟的,~~~~(>_<)~~~~
我这天在忙着换工作呢。。。
这家公司命不久矣啊。。。
赶紧走人。。。

网友:
71楼的,不要站着说话不腰疼。你嫌进度慢,你自己做啊。都是业余时间做,说一个月就得一个月阿?你有本事一个月做出来,你业余时间做个东西,给大家学习学习?

这位在这里喊什么呀。。。人家就提点小意见,你喊什么呀。。。。

楼主:
【81楼】 panxiaoku
算了,大家要和睦相处,不要再吵了!

楼主:
【83楼】 xuyiyi 许意义
哈哈,现在正想换呢,现在这家公司,不景气,已经差不多快倒闭了。
我自认为自己不是什么人才,自己单打独斗不能成什么大器,不是做成大事业的材料,我的性格适合给别人打杂,协助别人完成大业,呵呵,我一直在寻找这样的人,这人是你吗,老许?
老许描述的生活很适合我啊,哈哈,我现在正在找工作呢,老许有意的话可以聊一聊啊!
明天有时间我给你发封邮件吧,把联系方式给你吧,电话里聊一下!
呵呵!

网友:
预祝老许和燕青的美好姻缘!
我一直将劳资关系比喻成婚姻

网友:
老许、 燕 青也把我带上吧

网友:
有技术真好,

网友:
支持 燕青,明天去华强北不?方便的话可以一起去。

楼主:
【89楼】 xuyiyi 许意义

O(∩_∩)O哈哈~
谢谢老许的热情接待~也谢谢老许的祝福!
工作的问题我正在考虑,再看看这边的情况,答应老许的事情我一定会办到的。

网友:
趁年轻多在外面跑,只有好处,没什么好损失的。
年纪大就跑不动了。

网友:
to 81
71这么说也正常。

关键是项目组开始对进度太乐观,乐观的让人吃惊,乐观的让人怀疑其可行性。
最开始提出的一个月期限,从开始就注定实现不了的,况且大家设计时还面面俱到的。
还好是个开源项目,要是公司业务或者外面接的活的话,大家等着挨炒鱿鱼或者赔钱吧。

所以这个开源项目的第一个经验就是:规划项目时时间要留有足够的余地。宁可把情况考虑复杂一些,留足机动时间。不要太理想化,否则就把自己逼死了。

同志们还是很辛苦的,不要把一个月期限当个包袱嘛。
毕竟是第一个开源项目,下次就有经验了。
大家毕竟是业余时间做贡献,大家辛苦了。加油,胜利就在前方!

网友:
啥都不说
支持第一
-------------
up

网友:
参考咱们网站上原理图做了一批示波器,用的stm32,回头把实际图片发上来。已经交货了,软件有些许bug。

网友:
多少M的

网友(2009-05-22):
能不能加速啊,这个速度,估计年底也看不到第三版。

网友:
外壳太大了!

网友(2010-03-04):
这东西可以用在车上

网友(2010-11-10):
回复 网友A:

新手,有事想要请教,请问我怎么跟你联系呢?邮箱?。。。。

网友(2013-01-15):
顶了,虽然暂时还不是很懂!

网友(2013-08-09):
z,正需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