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478的NANDFLASH为什么要加或门和与门,有图??

楼主(2009-03-21):
(无正文)

楼主:
感觉这个与门和非门是多余的。

网友:
这个我也不明白, 以前画LPC2214核心板的时候我也扩了片NAND挂在系统总线上,
但不加这些逻辑门电路,那时候我参考了2410、44b0、EASY ARM2200和其他的电路图,
发现无一例外的都加了门电路,最后仔细阅读NAND的文档和LPC2214U系统总线时序
后“大胆”的扔掉了这个门电路。可惜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去做这块PCB, 所以没得测试。
所不同的是控制信号当中我用一个IO口连接 REDY/nBUSY信号,因为LPC2214没有这个信号。
不知道有没有人试过?

楼主:
难道这些门电路就是为了时序????????????

网友:
信号完整性方面的考虑吧

楼主:
信号完整性??

网友:
有这些,布线就会比较容易

否则,就要仔细计算这几根控制信号的走线延迟了

网友:
这是从NAND FLASH的时序来考虑的,NAND FLASH需要在一个多字节的操作中保持NAND FLASH芯片的片选为低,
因此如果将NAND FLASH映射到静态存储器的片选上就需要作一些处理才能使用,一般的做法是将静态存储器
的片选和读、写信号相或连接到NAND FLASH的读、写信号上,NAND FLASH的片选连接一个IO。操作NAND FLASH时,
将IO置低,同时从映射的静态存储器的片选上读、写NAND FLASH即可操作,同时也不会影响到其它片选的读写。

上面图的意思是NAND_nBUSY信号在读写NAND FLASH时可以操作片选,命令、数据等读写完了,如果擦除或编程会
导致NAND_nBUSY信号拉低,擦除或编程完成NAND_nBUSY信号才会变高,这样就用一个IO实现了片选操作和状态检查。

如果是从静态存储器的片选上扩展NAND FLASH,这些电路是必须的,可以去掉与门,片选上另外连接一个IO,
电路稍微简单一点。

网友:
从静态存储器的片选读写数据时,每个周期片选都会变高,这是不符合NAND FLASH的操作时序的。

我也曾经自己琢磨出这个电路,后来发现别人都是这么做的

网友:
LPC2478?看走眼了,以为是2440什么的……如果是LPC系列,那还真得这么用……因为芯片上就没有专门的NAND控制器……

网友:
xiaoerge分析得非常好!

网友(2009-04-20):
xiaoerge说的很好啊,多学一招

网友(2010-12-03):
谁能上一个2478接NANDFLASH的相关测试代码呀,谢谢了!

网友(2011-10-24):
回复 网友A:
这是从nand flash的时序来考虑的,nand flash需要在一个多字节的操作中保持nand flash芯片的片选为低,
因此如果将nand flash映射到静态存储器的片选上就需要作一些处理才能使用,一般的做法是将静态存储器
的片选和读、写信号相或连接到nand flash的读、写信号上,nand flash的片选连接一个io。操作nand flash时,
将io置低,同时从映射的静态存储器的片选上读、写nand flash即可操作,同时也不会影响到其它片选的读写。
上面图的意思是nand_nbusy信号在读写nand flash时可以操作片选,命令、数据等读写完了,如果擦除或编程会
导致nand_nbusy信号拉低,擦除或编程完成nand_nbusy信号才会变高,这样就用一个io实现了片选操作和状态检查。
如果是从静态存储器的片选上扩展nand flash,这些电路是......

这个意思是说如果添加外置逻辑芯片,就可以直接通过地址读取了?不添加的话需要将引脚设置为IO口方式,来置高置地使能脚进行读取?这个芯片支持NAND FLASH操作吗?

网友(2012-01-01):
回复 网友B:

这个意思是说如果添加外置逻辑芯片,就可以直接通过地址读取了?不添加的话需要将引脚设置为IO口方式,来置高置地使能脚进行读取?这个芯片支持NAND FLASH操作吗?

联想一下245芯片如果联起来,如何联动读取?
其实就是用一个IO口控制两个动作,这样可以节约IO数量,否则你要单独加一条IO来。

网友:
主要是为了时序调整方便,最好采用处理器系统总线的片选,不要采用IO口来实现。

网友(2013-03-23):
刚好今天看到这个电路,现在终于明白这个门电路的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