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门狗怎么才可以可控?

楼主(2009-03-21):
怎么把 选项字节的设置的汇编语言嵌入到主程序中呢? 也就是说  我不独立做一个汇编程序(option不用)  直接用一个主程序,
主要是开看门狗的时候  我想让看门狗可控,在需要开的地方开开 ,不用的地方关闭看门狗!!

网友:
这个...看门狗不能这么随意地开关

不过如果你用的那款带内部低速振荡器,可以通过开始/停止内部低速振荡器来控制看门狗的时钟源,从而达到开停看门狗的目的.

网友:
看你的帖子 感觉你的芯片是KO的核,不知道猜测是否正确?

我猜你单片机可能要进入休眠模式,所以希望在休眠的模式下关掉看门狗。
如果是我猜测这样的话,那么只要你的内部低速晶振设置为可以关掉,你执行休眠指令后,看门狗会自动停下来的。

楼主:
是的   我的单片机是0513  我试试  谢谢!!

楼主:
问题已解决  谢谢 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