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M19264液晶是怎样的?是不是很宽?这个与外观关系大

楼主(2009-03-21):
会不会造成示波表很宽,外观不协调

网友:
100.0x60.0x13.0max(t)
108.0x55.0x12.5max(t)
120.0x62.0x14.1max(t)
130.0x65.0x14.1max(t)
----------------
这是网上的一些LCM19264尺寸资料,不知我们用的尺寸是多少。
阿莫提供一个尺寸出来吧!

网友:
是的,也请阿莫先将LCM19264所用的芯片说说,好先开始动手编写液晶驱动

楼主:
燕青提供的是外观尺寸吧,最短也是10cm,很宽的

网友:
看来19264的屏只能这样放了:

楼主:
我也是这么想的
BNC可以放在左边按钮的位置上,用不了那么多按钮

网友:
这个是Fluke199C/S(F199C/S)手持示波表

网友:
【7楼】 armok 阿莫
莫总是否能够先提供该液晶的PDF,我想把它3D化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