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助推荐1款示波器和1款万用表,谢谢

楼主(2009-03-21):
示波器大致要采集这些信号:
(1)方波:频率1~10MHz,精度0.01Hz; 幅值 20mV ~ 5V,精度0.1mV;
(2)半正弦波:频率40MHz,精度0.01Hz;幅值0.4mV,精度0.01mV;
(3)能存储或传给计算机存储
(4)性价比好

万用表大致需要这些功能:
测电阻:0.1~100M欧姆,精度0.5%
测电容:1nF~100uF,精度5%
测电压:直流:能测到0.1mV,精度0.01mV;
        交流:能测到380VAC
测电流:0.1mA~10A,精度10%
性价比好

网友:
示波器的精度只有8位,好点的10位,少数12位
根本不是你这种描述的

按照3~5X的标准,你选用200Mhz的示波器或者100Mhz就可以了
国产就普元,几K就可以了
进口揪Tek吧,不过上W的价格,看你自己选择

万用表要0.01mv的并不多,6-1/2的Fluke8846A可以,不过1万的
而不需要mv级别的话,一般的5-1/2足够

楼主:
谢谢lysoft,回答很详细了。

网友:
这种程度就不要考虑什么性价比了吧?要求也太高了。还是试验室用的吧?
估计楼主不明白这些数据有什么意义。不小心说了些参数,呵呵。
如果自己用的话,根本就达不到这么高。

网友:
这个参数太恐怖,估计没有2-3w下不来,而且最好买fluke

网友:
在六位半台式表里,安捷伦、KEITHLEY、FLUKE是可靠的必选品牌。实测FLUKE台式表的稳定度是三个品牌中最差的,至少目前是这样,不过其量程很宽。
楼主的要求不是很高

网友:
安捷伦34410A是30ppm的
而Fluke号称是24ppm的稳定度
没有参考机验证,不清楚了~但Fluke提供校准证书的,应该可信的
至于Fluke那个参考机8-1/2的,还没玩过,据闻60W的,号称业界No1的

网友:
其实我可以把34401,keithley2000,8845A/46A做个真实的横向评测,机器都有~
只是。。。还是不要惹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