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cat 我就是苹果猫 看过来 关于TC35I替代

楼主(2009-03-21):
Appcat 我就是苹果猫
请问一下,有没有跟TC35I相近的 对电源等要求比较低的 GSM模块?
最好是比较成熟便宜的...
我对我的TC35I失去信心了,
还是捣鼓不好

网友:
Q2403就很好,满足你的要求,电源用一片LM1086就可以了!

网友:
GTM900A,直接换用TC35i。
但是不保证没问题,GSM模块对电源的要求还是比较高的。

网友:
WAVECOM Q24PL/Q2687H用LM2596S-ADJ就成
模块的工作电流都很少(200mA以内),关键是PP电流,瞬间可达1A

网友:
楼主最好的办法就是使用示波器,把扫描时间拉长,然后通电,看TC35i连接件电源电压的波动情况,如果是因为电源问题导致关机,那在示波器上看的一清二楚。

网友(2013-04-04):
就怕有时干扰只是快速的一个(或几个)毛刺(如15ms50v)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