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手持示波仪】功能定义讨论帖

楼主(2009-03-21):
我们首先要将功能确定一个大概,才能进行下一步更具体的工作,譬如工作安排的细化。

目前我想到的功能有:

示波器功能,看电压、电流曲线变化

电压表功能,数字显示电压,这个对于速度没有太高要求,1秒有2~3次扫描就OK
,因此可以做到很高精度(过采样),这也是我为什么对前端电路要求高的原因

电流表功能,数字显示电压,这个对于速度没有太高要求,1秒有2~3次扫描就OK
,因此可以做到很高精度(过采样),这也是我为什么对前端电路要求高的原因

频率计功能,数字显示频率

ADC采样功能,数字显示采样值

UART监听

红外遥控编码识别

以上功能并非一定要在第一版完成,这些只是我想到可以在这个项目中实现的东西

那么第一版需要实现哪些功能??这个需要尽快确认。请大家一起来讨论

网友:
建议楼主不要开那么多帖,开一两个足够。
第一版只需要发挥STM8最大AD采样率(可以实验一下超过手册规定的情况?)画出波形就OK。

网友:
逻辑分析,频率发生,频谱仪一起上

网友:
我觉得不论是哪一版我们都不做万用表功能。
每个工程师都会有便携的万用表。
如果我们的示波仪具备万用表,它的功能势必会比较单一,不能跟现在市场上的便携万用表相比,实用性不强,如果此示波仪具备全功能的万用表,这势必增加硬件的复杂度,不利于便携!

红外遥控有什么用?

楼主:
【1楼】 fsclub

一两个帖子,如果讨论的主题太多。很容易跑题

先分开来讨论,然后我们会整理的。

【2楼】 longquan

这个建议不实际哈

网友:
电压表,电流表功能不必特意加上去。

做好示波器功能,有效值、平均值、峰值。就有电压表功能了。
示波器输入接 分流器、电流互感器 就变成电流表了。

网友:
希望有个简单的逻辑分析功能,调试I2C、SPI、UART等电路的时候,顺手能有个东西看看,这些东西出了问题没示波器还真玩不转。

万用表吗,做电子的家里怎么的都会有一个,示波器吗,不一定家里都会有啊。有个表能够简单的示波一下就很心满意足了。

我的愿望啊。

网友:
功能还是要强化示波。不要弱化了主要功能。个人意见。

网友:
第一步,做好示波功能;(比如:触发,量程等等)
第二步,做好波形分析功能.(比如:最大,最小,平均,有效,峰-峰,脉宽,游标读数,等等)
其他的,就请读者自由发挥吧.(比如:逻辑分析,频率发生,频谱仪一起上)

网友:
"好波形分析功能.(比如:最大,最小,平均,有效,峰-峰,脉宽,游标读数"

网友:
看来我们已经有了大体的方向,那就是仅做波形分析功能,这也就回到了活动开始时阿莫说的,第一版能显示波型就OK了,至于其他的功能还是留给以后的版本去做。不知dvhome的意见如何?

网友:
考虑一下max1191,双路同时采样ADC,能工作到8Msps。对于观察一般的串行通信波形基本够用。

网友:
请问STM8的AD采样率最高是多少?还有谁有STM8的资料,好用不?

网友:
【15楼】 kunnsd 魏坤
【STM8手持示波仪】提供的工具部分材料及ST官方关于STM8相关资料汇集!
这个帖子里有STM8的相关资料!

网友:
我对按键及功能的初步设想,大家看看
按键功能:
BT1、BT2:改变采样速率+、-
BT3、BT4:改变电压量程+、-
BT5:菜单建,用于改变BT7、BT8的功能
BT6、BT7:模式一,改变触发电平
          模式二,触发方式选择
          模式三,交直流耦合转换
          模式四,LCD背光调节
          模式五,波形冻结
总计需要7个按键

网友:
我觉得键盘的定义最好参考现在市场上已经有的示波表来,这样能符合大部分人的操作习惯!

网友:
这里要打击各位的积极性了,STM8的ADC是绝对不适合做为示波器的ADC的,采样率最快就几百k,也就是最多能看几十K的重复信号或者几K的不重复信号,楼上说的I2C,SPI什么的,有跑这么慢的吗?

网友:
我对按键及功能的初步设想,大家看看 (和18楼的有那么点区别)
按键功能:
BT1、BT2:改变采样速率+、- (时基)
BT3、BT4:改变电压量程+、-
BT5:RUN/STOP
BT6: 单次触发
BT7: 交直流选择. 建议直接选用拨动开关,放在输入处.
用电位器决定:LCD背光调节,Y方向平移,改变触发电平

总计需要7个按键 ,三个电位器.

这样,可以减轻软件的负担,操作起来也会比较方便.

网友:
建议采用功能键的方式,不具体定义每个键的功能,由具体应用来定义!
即在屏幕下方放置3~5个功能键!

网友:
上面说参考市面上示波表来定义键盘功能,我搜索了一下示波表,看到它们的功能都比较多,而且不同品牌的按键好像也不同。于是我想,我们可以参考别人的设计,但不一定要和人家的一样,只要我们在做的时候有一个很方便的人机交互即可,做到新上手的人一看就会用就可以了。

to 燕青
我也想过采用功能键的方式,比如我提到的方案中BT5用于菜单键就相当于你说的功能键,按该键在各种模式间切换,就定义了BT6、BT7的不同功能。

网友:
【21楼】 newbier
4M的ADC时钟,ADC转换时间为3.5us,这样说来可以达到250K的采样率。对于20KHz内的音频信号应该是没有问题了。另外我建议设计模拟前端的时候,程控放大选择带宽在10MHz以上的,这样以后只要用一个外部ADC+FIFO就可以扩展示波表的带宽了。

另外如果是数字信号,我的想法是不用ADC采样,直接用GPIO输入,不知道这个方式可以做到观察多高频率的信号。

楼主:
【21楼】 newbier
数字电平信号可以直接用中断触发来监听

【25楼】 ifree64
模拟前端,有什么好的推荐吗??

网友:
对模拟前端我不能给很好的意见。

今天我看了下AD8320程控放大的资料,输入阻抗220,输出阻抗75,带宽150M
Gain = 0.077*Code + 0.316 (Code=0~255)
按照这个公式计算在1、2、4、8、16增益处与整数增益相差比较小,配合前面衰减0.5、0.05仿佛基本够了,如果不够可以后面再加一级。
但是这个芯片的成本可能太高了。

或者就用魏坤用的那个运放。

网友:
感觉是为了使用stm8而做示波器的,不是为了示波器而选stm8的。兴趣使然?商业使然?
数字示波器首先要双踪,ADC采样频率也要高。仅靠stm8的ADC,哪样都不符合。

任何设计,上手快不快不重要,重要的是充分的思考,方方面面,边边角角。当胸有成竹时再动手,就能十拿九稳。

网友:
同意楼上的,stm8做示波表不合适

楼主:
这次活动的核心主题,其实不是示波器

而是 STM8 的应用

确实,做示波器不是STM8的优势所在,但目前而言,并没有更好的方案或项目可以实施

做开源,其实不是单纯看项目的,而是有很多因素要综合考虑

网友:
仅仅是学校实验课补充,而不是产品设计过程,没什么说的了。

我一直欣赏做实事,无论东西大小,至少要有用。不能像目前学术界,净出狗屁文章和专利。

对于搞技术的人,I2C分析仪/逻辑笔(能判断信号是否浮空)很有用且目前大多数仪器不能提供,能否在这些方面做点事?

网友:
不如硬件设计上把万用表功能先考虑进去吧,单路示波+DCV、DCA、L、C、f、pwm、温度测量,软件可以隔段日子更新一下

网友:
前面已经定了,不做万用表的东东在里面。

楼主:
【32楼】 david1234

你说这些功能都可以实现,我以前都有做过

但整个项目是需要分阶段来做的

现在是第一个阶段,目标就是把整个框架做出来,有了一个初步的模型,然后再往上升级

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保证进度,这也是赞助商所希望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