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两个单片机控制的超声波测距仪原理图

楼主(2009-03-26):
依然是跟超声波测距有关,跟前几天收录的大同小异,只是放弃使用可变电阻,电路元件参数更加明确,免去不必要的调试工作。

第一个

第二个

以上中文资料摘自:http://www.getproject.com.cn/post/21.html

网友(2009-04-25):
超声发射头正常工作时是不是会有一点点声音?
我按双龙超声模块的原理图搭了个电路,一点反应都没有

网友:
精度不知道怎样

网友(2009-06-11):
很好的资料,留个印记,以备后用!

网友(2009-09-06):
有15米的测距仪,SCH和SRC但是公家的。
提一下:
1、测距仪可以根据声速预估返回距离,根据这个控制放大倍数(IO口程控放大)。
2、运放要用低电流的。

就说这些

网友:
所用探头是收发一体的,加了一个声波筒。
根据温度修正后精度可达 距离*[1(+/-)0.5%]+1位

为什么用程控放大,是因为近距离放大倍数太大会有误判,远距离放大倍数不足会近距范围缩短。

网友(2011-06-24):
如何程控放大回复【7楼】DIDADI

1、测距仪可以根据声速预估返回距离,根据这个控制放大倍数(IO口程控放大)。

----------------------------能不能讲讲怎么个实现方法
听起来不错

网友:
回复 网友A:
-----------------------------------------------------------------
1、测距仪可以根据声速预估返回距离,根据这个控制放大倍数(IO口程控放大)。
-------------------------------------------------
请高手说说如何 根据声速预估返回距离

网友(2011-09-25):
超声波成熟了……我还未成熟……!

网友(2012-07-17):
留个记号 这玩意要慢慢调哦,看着简单,实际上很费事

网友:
学习,留着备用

网友:
留爪~慢慢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