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光电管自制简易照度计

楼主(2009-03-26):
跟动辄几千元的商用照度计相比,这个成本不足15元的简易照度计,其超值程度可想而知了。

这个玩具级的照度计作好以后,我都能想到怎么用,第一件事儿就是拿这个照度计,挨个房间的闯,看看每个房间的照度有什么不同。测过以后呢,不要停,因为关于住宅照明是有标准的。对比一下看看。我没找到这方面的标准原文,这个来自“baidu知道”的居室照明的标准参数可能是其中的节选,我还找到了一篇装修工程师的论文健康住宅设计的体会,也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这篇住宅光环境的实证研究与政策建议,也非常不错。

如果将这个照度计加以扩展,做一个照度记录仪,用来测量自己居室、或者植物温室等特定场所一年四季的光照情况,也是很不错的想法,这些科学数据可以用来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

硬件原理图

闲话少扯,先看看这个简易照度计原理图

其中,以U1 LMV772为核心器件的I-V转换电路将光电管S1087的电流信号转换成电压信号,送入U2
AtTiny26的内置ADC。R5决定了转换系数,为50mV/µA;C5用来增益修正,滤除高频信号。

原理图顶部的Q1用来防止电池接反,等效于常进的二极管;Q2、Q3、Q4组成电源开关电路,控制电源的通断。

固件代码

固件的主要功能,就是将ADC的读数,经过一定的运算,送入显示器件LED数码管。AD转换器的输入为0 - 2.56V,据此推算,可测量的最强光照约30000
lux。开机60秒后,自动关闭电源。下载固件代码

以上中文资料摘自:http://www.getproject.com.cn/post/25.html

网友:
作者的网站貌似有外链限制 ,阿莫上传的是网站首页
我给补上吧 顺便传多两张图上来

网友:
那个显示数字的东西好漂亮啊...

网友:
通常光电管峰点响应是近红外,如果不加滤色镜是不适合测量照度,玩具

网友:
这个传感器用光敏电阻的话会不会更好点

网友:
光敏电阻线性差呀,楼上

网友:
好东西。有空做个试试。

网友:
物以稀为贵

网友(2009-09-20):
这种DIP封装的数码管很难找吧,挺漂亮的

网友:
DIP的数码管第一次见到

网友:
不错的东西啊!

网友:
没有设备做校准

网友:
之前以为这真是个玩具级别的,其实都错了。

网友:
楼上,真是玩具的,因为光谱没校正,敏感点是近红外

网友:
那个显示真漂亮!!

网友:
【15楼】 888888888888
楼上,真是玩具的,因为光谱没校正,敏感点是近红外
----------------------------
看一下传感器就知道了 该型号是红外滤除的

网友(2010-06-03):
那个TP1和TP2是用来做什么的?

网友(2010-08-30):
it's overly complicated.

a simpler solution is to use a mcu to measure the capacitance of a reverse-biasd LED and display the data on an lcd or 7-segment.

but it needs a standard lum meter to calibrate.

网友:
无私的armok 伟大的armok

网友:
Mark一下。以后用。

网友:
一直想买这个mini数码管,一直没有发现,淘宝也看了,电子市场也去找过.谁有渠道说一下哦.

网友:
回复 网友A:

  极简方案,利用发光二极管的光电效应。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直想买这个mini数码管,一直没有发现,淘宝也看了,电子市场也去找过.谁有渠道说一下哦.
同问

网友:
有套件供应不?

网友:
元件一个个的拣,线一根根的分搭焊,很麻烦的啊!

网友:
一定要加滤色镜喔!!!

网友:
那个数码管型号是QDSP-6065,HP出的,淘宝上有两家在卖,分别标价100,200一片...

网友(2010-11-21):
很想要那样的数码管呀!

网友(2012-07-15):
S1087,这个用过,是日本滨松光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