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蓄电池安时计

楼主(2009-03-26):
这个简易的实验作品加以简单的扩展可以制作自动测绘蓄电池放电曲线的装置。

尽管这个安时计没有完全开放所有的设计资料,但是其中至关重要的原理图却是毫无保留提供href="http://members.optusnet.com.au/frankwinter/allfiles.zip">下载的。作者没有提供CPU固件源代码,但是提供了.hex,可以不加修改的利用。

这个安时计的CPU采用PIC16F84。在电流的测量方面,用电流检测放大器MAX472将电流信号转换成电压信号,此电压信号以及电池的电压信号都是由电压频率转换芯片LM331转换成CPU可轻易识别的数字频率信号。测量出来的电压和电流,经简单运算即可得到电池的容量。

如果将测量到的电流和电压信号存储下来,可以很容易的改装成自动测绘蓄电池放电曲线的装置。

说到电池容量,我推荐一个电动车值得改进的地方,顺便罗索两句,大多数电动车都简单的用电压大小表示电池剩余电量的,但是这种方法容易给人带来困惑,尤其是电池剩余电量不多的时候,过大的放电电流会拉低电池电压,给人错误的信号,这个错误的信号一直以来都给我带来很大的困扰,我从来没有冒险最大限度的利用电池的容量,每天给我的坐骑充电成为我的必修课。

以上中文资料摘自:http://www.getproject.com.cn/post/29.html

网友:
我也在用业余时间做这方面的事,我做了一个全自动的电池修复装置,自动检测旧电池的容量,和修后的容量。这是前期调软件的仿真用的,实物已完,还没有试修复效果,估计这次出差回后找个电池试试效果。

网友:
是充电而不是“冲电”。

网友(2010-04-23):
记号,还有下文吗?

网友(2010-12-06):
现在电动车不足的地方太多了,比如上坡电池消耗太大。有可能要提高电机的效率,增大其输出扭力。

网友:
我的电动车刚被偷了,还好没把刚做好的锂电池组放上去

网友:
现在电动车不足的地方太多了,比如上坡电池消耗太大。有可能要提高电机的效率,增大其输出扭力
---------------------------------------------------------------------
现在的电动车都是无刷电机,效率是可以的,只是电机功率小一般在250-500W,上坡当然不行。50CC的摩托功率都要2KW以上。

网友(2012-02-03):
不错的想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