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我用IO模拟高低电平给步进电机驱动板,发现不关怎么该IO速度,步进电机总是很

楼主(2009-03-21):
今天第一次用步进电机,电机很大,类似AMORK老大雕刻机上的电机,有一个驱动板,看说明是一个脉冲一步~
我用IO模拟高低电平给步进电机驱动板,发现不关怎么修改,步进电机总是很慢,一格一格动,
例如
IO=1
delay();
IO=0
delay()

结果我修改delay() 大小,步进电机转速回变化,但总很不怎么快,而且总是一格一格动,
怎么才可以让它快点连续动~按理说它的应该速度不慢哈~

网友:
建议用示波器看看驱动波形,可以判断是MCU不听话,没有输出你想要的驱动波形,还是电机或驱动器的问题

楼主:
MCU应该没问题,我修改delay() 速度还是有变化的,只是电机不快
我把delay()修改的很小,电机就不转了,估计是频率太高了~?

网友:
那你能转时感觉最快多少转/秒

网友:
5转/秒时感觉不出来抖动,2转/秒可能要细分才感觉不到抖动

网友:
有没有用光耦?
看看光耦输出的波形
用慢速光耦时候,频率太高了脉冲传不过去的

楼主:
我觉的5S才有一转,很慢的,
我是直接接的,没有光耦的
不知道怎么那么慢哈~频率高了,又不转了~奇怪哈

网友:
1.8°的步距
200脉冲1圈
8细分后1600脉冲一圈

输入脉冲的实测波形看一看

网友:
按理空栽直接上到300转/分都不需要加减速,不知道你为何转速上不去,5秒/转(==0.2转/秒)肯定要细分才能不抖动

楼主:
谢谢了楼上各位了,我在研究下了,看来的找个示波器了~

网友:
驱动电压不够-----鉴定完毕

网友(2012-03-02):
回复 网友A:
驱动电压不够-----鉴定完毕

同意,我以前也是这样,用的是A3977驱动芯片来驱动42两相六线混合式步进电机,由于驱动电压不够,无论如何提高频率,步进电机都是一样的速度,后来将驱动电压提高到了25V,则正常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