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78F9202打高压死机后不能自动复位的问题

楼主(2009-03-21):
今天我用MC78F9202做了一下土办法测试,用一台高压仪的引出线在MCU的PCB板上绕上5圈,然后在高压仪的接线处进行打火测试,不到1KV就死机了,在1K5V,停止打火,能重新启动,打到2KV,就全死了,要重新上电才可以,同样的产品,我用一个台湾的,打到4KV,死机,但停止打火后能自动重新启动,看来NEC的的问题真的是太大了,要是这样的话,民用的B类标准都过不了。
  因为我没有全部去掉仿真设置出现的问题,听说要全部去了才可以做测试,但是去掉以下4条就有问题了。
#pragma section @@CNST OPT_18 at 0x18
const unsigned char OPT18[2]={0xFF,0xFF};
#pragma section @@CNST OPT_7e at 0x7e
const unsigned char OPT7e[2]={0xFF,0xFF};
去掉:#pragma section @@CNST OPT_18 at 0x18
const unsigned char OPT18[2]={0xFF,0xFF};
程序可以运行。
去了:#pragma section @@CNST OPT_7e at 0x7e
const unsigned char OPT7e[2]={0xFF,0xFF};
程序不能运行。

为什么会这样呢?

网友:
看来还是STC的51强一些,随便打静电都能到3千伏以上

网友:
土办法可以,但是也不能这么来啊,总要突出点测试目的吧?高压线缠绕算什么项目的土办法测试?静电不象,因为没有都板子接触或空气放电,脉冲群更不象..........

你说的高压仪是那种测试耐压的高压仪?那个和静电完全是两码事了,不要说1000V了,100V打到管脚上就要GAME OVER。

楼主:
看到了对比了没有?为什么同样的原理图,同样大小的板子,别人的可以而NEC的不行?昨晚改用了IAR编译,程序改好了,明天再试,看看是不是干扰的时候程序跑到仿真代码中去了。因为中断设置有问题的话,也会死机的。

楼主:
再试,NEC的抗静电类的估计是比不上STC的,但也有怪事,用4KV的高压捧去对单片机的电源放电,拉出电弧,单片机偶然死机,对I/O放电也是一样,但试了几次后,MCU 完了。

网友:
楼主,其实不同的板子走线对静电干扰的可靠性抵御完全不一样的,可以讲PCB走线布局对EMC的性能至关重要,远远超出MCU本身的EMC性能对整个电路的影响。
亲身体会。

网友:
你仿真的时候需要将中断1设置为允许中断,请将该中断使能也关掉。
因为你外部中断打开的话,如果脉冲输入会让该中断产生中断信号,而你中断函数又没有写。
程序可能跑飞的。
关于NEC和STC的抗干扰能力,通过这样对比,不具准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