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频率可以采用间隔采样法,以前上G的示波器就是这方法,希望对项目有帮助

楼主(2009-03-21):
有时间我会传资料上的

网友:
也称等效采样率?

网友:
只对波形重复的信号有效。。。

网友:
等效采样也分几种
多个ad间隔采样,可以达到提高采样率的目的,而且可以捕捉瞬时波形,不过高速下时钟不容易处理
单个ad随机等效采样,那就只能是重复波形才可以了

网友:
无法捕捉偶发信号,等效采样~意思不那么大

网友(2010-03-21):
时钟不好弄啊

网友:
采保电路不好弄,时间孔径最大是带宽的倒数,而且jitter不能超过时间孔径的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