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贺自已的电子闹钟DIY成功

楼主(2009-03-21):
采用m16+ds18b20+ds1302+12864液晶,取本论坛中大虾的程序进行修改。本钟功能有正点报时,奏梁祝十五秒。有两个设置闹钟功能,报警声为蜂鸣声,报警时间十五分钟,可随时关断。自动农历、星期显示。先发上共赏

初始界面 (原文件名:初始界面.jpg)

设定菜单 (原文件名:设定菜单.jpg)

闹钟设定 (原文件名:闹钟设定.jpg)

日期设定 (原文件名:日期设定.jpg)

时间设定 (原文件名:时间设定.jpg)

楼主:
不好意思,漏了个主运行界面。现在补上

运行界面 (原文件名:运行界面.jpg)

网友:
做得非常好,装到一个外壳里就更完美了 :)

楼主:
DS1302使用在阿莫网站买的32.768晶振,每天误差是5秒,在程序中作了每天5秒的误差修正,经3天运行,暂时看不出有偏差了。目前正在设计外壳,做好了再上图片。在主运行界面上的一个星是代表一个闹钟功能启动,两个星就是两个闹钟功能启动。

网友:
这个晶振的精确度是5ppm,不是每天的误差5秒。
每天误差5秒的晶振还能用呀?晕哦

网友:
算下:
5*365=1825秒,30.417分钟了。这是一年的误差,恐怖哦!恐怕,没有人敢用这样的电子表了

楼主:
楼上,我用的哪种光刻的晶振,以前用别的晶振ds1302都不工作,用了这个能工作,但就是24小时真的有快5秒,你有什么好办法吗?再请大虾们帮忙解决这个误差的问题。再送上一个20年前本人DIY的电钟共赏,至今还在使用。采用的是LM8363,时基是采用电网的50Hz信号,时间挺准的。

网友:
^_^!  20年前,厉害呀,电网频率作时基,时间挺准?不敢相信!!

网友:
敢问楼主,农历是怎么做出来的

网友:
农历用查表就OK了~
目前有150年的表,够用啦
我20年前也有LM8560的LED数字钟,上一年更改为采用32768Hz的晶振,4060和4040组成的数字分频获得60Hz,远比电网的50Hz准确
电网的50Hz是很不准确的

32768Hz是目前绝大部分RTC所用,精度不是很高,每天几秒,其实满足需求的
手表的都是32768咋

20年前的LM8560 LED (原文件名:IMAGE_00069.jpg)

现在的P89V51的LCD (原文件名:IMG_4742.JPG)

现在的P89V51的LCD带SHT15 (原文件名:IMG_4743.JPG)

网友:
【11楼】 lysoft
能否将你的农历查表数据发上来共享一下

楼主:
在我发的程序里面就有的

楼主:
很想多点人来看!

网友(2009-04-23):
程序注释就好了

网友(2009-05-23):
cvcode,build出现下面error
Error: \温度闹钟.c(494): function argument #3 of type 'flash unsigned char [64][16]' is incompatible with required parameter of type 'flash unsigned char *'

这是为什么?

网友:
晕倒,原来是盗版软件有问题

网友:
为什么一定要把JTAGEN 关闭掉程序才能跑起来?

网友:
不关好像那几个口就不能作为普通I/O用了

网友:
有时间也做一个,学习了,

网友:
是这样的啊? 那为什么ISP  使能位为什么不用关断都可以用?

网友:
我也编译了出现了
cvcode,build出现下面error
Error: \温度闹钟.c(494): function argument #3 of type 'flash unsigned char [64][16]' is incompatible with required parameter of type 'flash unsigned char *'
那怎么下步弄好啦

网友:
电路板布局简洁漂亮;
每天的0时的时候进行以秒为单位的校准就可以解决走时误差了

网友:
20年前的DIY在以前看来很前沿哦!!!

网友:
时钟过快的话有两种原因造成,一:晶震虽然标称+-5PPM,但还有一个参数是厂家筛选参数,如+5PPM指的是这批晶震都是+5PPM的;二:震荡电容不匹配,一般晶震的匹配电容有6PF,12.5PF等,而原装DS1302的匹配电容是6PF,如果晶震是12.5PF的,外面需并上6PF的电容两个.

还有一个办法是找晶震厂家要-PPM的32.768晶震,也能修正时钟.

网友:
这个闹钟功耗太厉害了,而且一直在刷显示器

网友:
学习菜单的做法!

网友(2009-07-01):
不知怎么回事,这个闹钟的声音部分程序总有问题

网友:
看来只能自己改了

网友:
那个晶振我也用了,差不多就是一天快5秒。半年就快15分钟了。

网友:
为什么不用PCB板呢,那样功能可能更稳定,外观效果也会比较好

网友:
好东东呀,牛气。

网友:
楼主 这是用什么软件编译的

楼主:
回楼上,用CVAVR

网友:
每天差5S的电子表也差得太快了点。一年是多长时间了。

网友:
很好很强大,MARK。

网友(2009-08-01):
用液晶做时钟有点太奢侈了吧,强烈建议用数码管,(金融危机啊!)

网友(2009-09-24):
很漂亮,我仿制了一下。保留了JTAG功能,将LCD的引脚定义改为:RS(CS)=====>PC7; RW(SID)====>PC6;EN(SCLK)===>PC1
; D0-D7========>PA。可是我联机调试LCD没有任何显示,请问哪儿有问题?LCD没有问题。请解答,谢谢!
电路图和程序的部分引脚定义有出入,如1302的PORTD.2为DS1302使能控制引脚;PORTD.3为DS1302时钟控制引脚;PORTD.4为DS1302数据控制引脚,而在电路图中为PB口的0、1、2。不知是否正确?

网友(2010-02-02):
标记下,以后研究

网友:
楼主还可以接着加
还可以添加游戏之类的东西
贪吃蛇
俄罗斯方块
生理期……

网友:
偷菜提醒…
时钟误差温度也很大影响。

网友:
楼主,我的是彩色的模拟时钟,农历的算法有没有可以自动计算的啊?

网友:
好啊,标记一下

网友:
如果程序没问题,那可能跟晶振匹配电容有关了,还有就是DS1302好像内部有个匹配电容。。。

网友(2010-03-05):
晶振用 废电脑主板拆下的32768,你会有惊奇的发现.

网友:
樓主的液晶模塊漂亮,在哪買的?

网友:
首次发帖,学习楼主中......

网友:
楼主可否把20年前的那个时钟电路公布一下,想研究一下vfd的驱动电路,手里有几个vfd,但总是漏光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好!

网友:
回复 网友B:
^_^!  20年前,厉害呀,电网频率作时基,时间挺准?不敢相信!!

现在电网频率很准的,误差在1赫兹以内,而且不会累积

网友:
用gps时钟

网友(2010-08-16):
楼主的文件太复杂,我学习后再研究

网友:
太强了,手里没有元器件,要不非要玩玩

网友(2010-10-29):
楼主是不是缺了一个bcd.h?

网友:
回复 网友C:
算下:
5*365=1825秒,30.417分钟了。这是一年的误差,恐怖哦!恐怕,没有人敢用这样的电子表了

看来你对误差修正是毫无办法呢。

网友:
我用M16做的,一晚上就差了半个多小时呢。

网友:
送谁谁翻脸

网友:
挺好值得鼓励

网友:
楼上的各位都能成功运行吗?...请问rtc_set_time、rtc_get_time...还有关于set_run值的写入在哪里定义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也来凑个热闹,DIY的闹钟,自己一直用着。
核心板是感光板做的,用的是LPC2103,红外接收,RTC芯片PCF8563。

//************************************************************************************************
//                                     红外解码程序
//************************************************************************************************

#define No_Edge      0x00
#define Rising_Edge  0x01
#define Falling_Edge 0x02
#define Both_Edge    0x03

u8  Capture_State = 0;  // 捕获状态
u8  Count=0;            // 捕获码个数
u8  Capture_Data[50];   // 捕获数值缓存区

u8  User_Code = 0;      // 厂商自定义代码
u8  Key_Value_Last;     // 上一次的键值

volatile u8 Key_Value = 0xFF;  // 键值 0xFF 没有按键

/******************************************************************************
* 函数名称: void IRKEY_Init( u16 TimeoutMs )
* 函数功能: 初始化。
* 参    数: TimeoutMs
* 返 回 值: 无
* 备    注: 无
******************************************************************************/
void IRKEY_Init(u16 TimeoutMs)
{

    PINSEL0 &= ~(BIT20|BIT21); // p10 timer1 cap0
    PINSEL0 |= BIT21;

    T1TCR = 0x02;   //计数器复位 关闭计数
    T1IR  = 0xFF;    //中断寄存器复位

    Set_T1Cap0_Capture_Edge(Falling_Edge); //下降沿捕捉
    T1CCR |= 0x04;                         //打开中断

    T1PR  = Fpclk/1000000 - 1; // 设置预分频寄存器使T1TC每1us加一次
    T1MR0 = TimeoutMs*1000;     // TimeoutMs 毫秒 匹配一次
    T1MCR = 0x00;               // 暂时关闭匹配时产生中断并复位TC 当有事件打开

    VICIntSelect  |= 1 << VIC_TIMER1;  // 设置TIMER1为FIQ中断
    VICIntEnable  |= 1 << VIC_TIMER1;  // 使能TIMER1中断

    T1TCR  = 0x01;  //使能timer1
}

/*******************************************************************************
* 函数名称:  void Set_T1Cap0_Capture_Edge(u8 edge)
* 函数功能: 设置Timer0的上升沿、下降沿捕捉功能,并且在捕捉时产生中断。
* 参    数: EdgeMode
* 返 回 值: 无
* 注    意: 只针对于timer1 cap0
*
******************************************************************************/
void Set_T1Cap0_Capture_Edge(u8 EdgeMode)
{
   T1CCR &= ~0x0003;
   if(EdgeMode == Rising_Edge)        T1CCR |= 0x01;
   else if(EdgeMode ==  Falling_Edge) T1CCR |= 0x02;
   else if(EdgeMode ==  Both_Edge)    T1CCR |= 0x03;
   else{}
}

/******************************************************************************
* 函数名称: void IRKEY_ISR_Handler(void)
* 函数功能: 红外定时器中断服务程序。
* 参    数: 无
* 返 回 值: 无
* 备    注:
******************************************************************************/
__fiq __arm void fiq_handler(void)
{
  u32 temp = 0;
  u8  i,Data[4],ITFlage;
  ITFlage = T1IR;
  //-------------- 超时处理 ----------------------------------------------------
  if(ITFlage& BIT0)
  {
     T1MCR = 0x00;                  //关闭匹配中断
     if(Capture_Data[0] == 'W')  {} // 错误舍去
     else if(Capture_Data[0] == 'Q')//前导码
     {
         for(i=1;i<33;i++)          //转化为32数据
         {
             temp <<= 1;
             if(Capture_Data) temp |= 0x01;
         }
         for(i=0;i<4;i++)
         {
             Data = (u8)temp;
             temp >>= 8;
         }
         if((Data[3]+Data[2] == 0xFF) && (Data[1]+Data[0] == 0xFF))//检验是否争取
         {
             Key_Value = Data[1];
             User_Code = Data[3];
             Key_Value_Last = Key_Value;
         }
         else Key_Value = 0xFF;
     }
     else if((Capture_Data[0] == 'L')&&(Capture_Data[1] == 'L')&&(Capture_Data[2] == 'L'))
     {
          Key_Value = Key_Value_Last; // 连续按键
     }
     else{}                           // 错误舍去
     Capture_State = 0;
  }
  //----------- 捕获代码 -------------------------------------------------------
  if(ITFlage & BIT4)
  {
      if(Capture_State == 0)
      {
          Capture_State = 1;
          T1MCR = 0x03; //匹配时产生中断并复位TC
          Count = 0;
          T1TC  = 0;    // 清零计数器
          for(i=0;i<33;i++)
          {
             Capture_Data = 0x00;
          }
      }
      else if(Capture_State == 1)
      {
          volatile u16 temp = T1CR0;
          if(temp>15000)      Capture_Data[Count++] = 'W'; //错误码
          else if(temp>12000) Capture_Data[Count++] = 'Q'; //前导码
          else if(temp>10000) Capture_Data[Count++] = 'L'; //连续按键
          else if(temp>2000)  Capture_Data[Count++] =  1 ; //码 1
          else if(temp>1000)  Capture_Data[Count++] =  0 ; //码 0
          else                Capture_Data[Count++] = 'W'; //错误码
          if(Count >= 33)     Capture_State = 2;           //码长最大33
          else                T1TC  = 0;                   //清零计数器
      }
      else {}
  }
  T1IR  = 0xff;        //复位中断标记
}

楼主:
楼上做得比我的好多了,向你学习!

网友:
smallstone
你的屏幕表格是如何做出来的?

网友:
不错,不错,真有意思啊!
哪天自己也弄一个来玩玩.

网友:
回复 网友D:

向显示缓冲区写数据 再刷屏,用的图形模式。

网友:
回复 网友E:
请教下smallstone  朋友,你也是用的12864吧,我用12864刷屏时,安说明需要先关闭显示然后清空GDRAM在重新写新数据,可是我用汇编清空图形显示区很快,顶多1秒的时间(其实一闪就差不多过去了),而用C写的代码居然能10多秒这个是我的代码麻烦给看看是不是写的太菜了。。。
void cle_lcd(uchar x,uchar y)
{
  uchar x1=0x80,y1=0x80;
  write_cmd(0x34);
  delayms(1);
  while(x1<x)
   {
     while(y1<y)
           {
      write_cmd(y1);
      write_cmd(x1);
      write_data(0x00);
          write_data(0x00);
          y1++;
          }
          y1=0x80;
          x1++;
    }
        write_cmd(0x30);
  }

网友:
回复 网友F:

”请教“不敢当啊 ~~~  相互学习啊。。。
这个效果单片机完成不了的, 显示缓冲区 占空间 1k RAM,  还有单片机的速度有些慢的。
这个屏幕是标准的12864,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我的显示是倒着的。
显示字体不是内部16x16的,用的是12X12的。
我做的方法是 先往缓冲区写数据 如果有数据变换就把整屏的缓冲数据写到12864。

static u8 LCD12864_Dis_Data_Buf[64][16]; //定义显示缓冲区 占空间 1K
/****************************************************************************
【功能说明】  把Buffer 中的数据刷新到12864
****************************************************************************/
void LCD12864_Refurbish_Screen(void)
{
   u8 x,y,xx,yy;
   LCD_CS_1;
   LCD_Write(LCD_Write_Con_Cmd,0x34);
   LCD_Write(LCD_Write_Con_Cmd,0x36);
   for(y=0;y<32;y++)
    {
      LCD_Write(LCD_Write_Con_Cmd, y+0x80);//行地址
      LCD_Write(LCD_Write_Con_Cmd, 0+0x80);//列地址
      for(x=0;x<16;x++)
      {
          xx = ((x>>3)<<5) + y;
          yy = (x&0x07)<<1;
          LCD_Write(LCD_Write_Dis_Data,LCD12864_Dis_Data_Buf[xx][yy]);
          LCD_Write(LCD_Write_Dis_Data,LCD12864_Dis_Data_Buf[xx][yy+1]);
       }
     }
   LCD_Write(LCD_Write_Con_Cmd,0x30);
   LCD_CS_0;
}

网友(2011-06-16):
楼主 想仿制一个闹钟  但是程序那部分音乐闹铃声的部分不是很懂  定时器1的时钟频率是8Mhz吗 还是经过分频啊

网友:
做得很不错嘛~

网友(2011-08-08):
自己也想做一个闹钟,学习下。

网友(2012-12-22):
电网频率作时基 ?

网友:
mark 应该是会用到的

网友(2014-02-07):
啊哦!!晚生学习了

楼主(2014-12-27):
最近,找出原来摆弄过的电路板,将原来的ds1802换成了可检测湿度、温度的dh11。再到公司钣金车间加工了一个外壳,并将原来的界面改动一下。现在看起来应该比原来更漂亮了。

网友:
mark ...自己也DIY个,这里资料挺多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最近,找出原来摆弄过的电路板,将原来的ds1802换成了可检测湿度、温度的dh11。再到公司钣金车间加工了一个 ...

有没有多余的外壳,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没有多余的外壳,收一个

兄弟还真不好意思,这是我自已设计、利用公司的边角料,由钣金师傅加工出来的。只做一个

网友G:
引用 楼主:
兄弟还真不好意思,这是我自已设计、利用公司的边角料,由钣金师傅加工出来的。只做一个 ...

我也做了一个钟,外壳跟你的没发比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做了一个钟,外壳跟你的没发比

我这个是用数控冲床加工的,所以相对精度高一点

网友:
记得以前买ti开发板送的一个晶振是金色的那种,这个好很多

网友:
感觉还不错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