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总结的PLC开源设计活动套件焊接与装配注意事项

楼主(2009-03-22):
我将套件在焊接和装配的时候需要注意的总结为以下几点:

1、三极管T1、T2由于PCB封装错误,在焊接的时候需要调整一下方向;

2、存储器U6、U8由于原理上设计错误,两者只能焊一个;

3、D7、D8要焊到PCB板的背面,而且锡不能在正面透出来,否则会与上壳干涉;

4、Q1-Q4、L2、CD2、P6、U22应该焊在PCB板的背面,C59、R130也会与上壳干涉,在焊的时候尽量焊平;

5、整流桥P6的焊接方法参考,为了避免短路,最好将弯的那个脚用热缩管套起来;

6、USB接口处的处理,将上壳上USB口处的塑胶栅栏去掉,以便能插上USB联线;

到目前为止我所知的问题就是以上这些,如果还有其它问题请大家继续补充。

网友:
按我司规定,量产PCB出现这种问题三个以上,需摆酒晏请全公司谢罪或者切腹.

网友:
果然是专家。

网友:
【1楼】 COCK
按我司规定,量产PCB出现这种问题三个以上,需摆酒晏请全公司谢罪或者切腹.

切腹~~~~~ -_-|||

网友:
【1楼】 COCK
按我司规定,量产PCB出现这种问题三个以上,需摆酒晏请全公司谢罪或者切腹.

1楼的公司也太搞了吧~~~~ - -!!!

网友:
【3楼】 jjldc 九九

晏请全公司谢罪或者切腹.

哈哈哈哈。

另外告诉你个以前看到的话:如果出这种程序问题,做mcu程序的要负责的话,那么做windonws程序员全部要自杀。。。。。。

网友:
也来凑个热闹:
     PCB设计不是每个人都很专业,很提倡专业的东东由专业人士来做,作为DIY的目的,是为了在DIY的过程中不断成长。出现问题不可怕,可怕的是不能解决问题和不知道怎么解决问题以及消极对待问题。谁也不可能不出错,低级错误谁都犯过,

    还是那句话:没有人天生什么都会,只有不断超越自己。
               ---------------------------------------

网友:
支持 【4楼】 xuyiyi 许意义       10楼的观点

网友(2009-07-01):
COCK

积分:54
派别:
来自:
按我司规定,量产PCB出现这种问题三个以上,需摆酒晏请全公司谢罪或者切腹.

很正确 我也是做PCB板设计的
板子如果出现这样的问题 我第一个辞职
在设计的时候也应该兼顾生产的的需要 效率 这个度很难
有的时候老板非要把限流电阻去掉 减小成本 呵呵 只是行里都这么做 企业生存也有压力
只是亮度大啦 寿命短啦
呵呵 这只是我自己的一点切身感受
呵呵 我正在学习许老师的PLC

希望下面做PLC开源板设计的朋友多想点再多想点 多做点再多做点
做完啦 而且是做好啦 并且是做完美啦
很难
但是我们应该努力去做
这是一个硬件设计者应该做的 而且是必须去做的
请多指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