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界面又不如windows系统 ,开发程序的话windows环境下不行吗

楼主(2009-03-22):
linux界面又不如windows系统,开发程序的话windows环境下不行吗?

网友:
行,没什么不行的。

网友:
你如果不想和打命令行的人疯,你可以在windows下。。。其实有时候打命令也很好,像编辑文本的VIM就很好玩。。。

网友:
VIM : 编辑器中的神

网友:
我一直用VIM,BS用IDE!

网友:
我在想是不是LINUX用久都会变得像楼上一样.....

网友:
前段时间做mp3要用到Winhex,在linux下没找到相似的软件,只好在IDE下开工了。
【4楼】 517456 能推荐一款吗。听人说这种软件肯定有,只是找到找不到的问题。

网友:
MADEDIT,像UE,可以进行十六进制编辑。

网友:
谢谢解答,还有个问题,这个软件是图形界面还是命令行界面的?可不可以像winhex那样查看磁盘上的文件分布情况,如查看BPB,FAT表,根目录等等。
就像这样:

网友:
仅以研发而言,用熟练以后,字符界面其实比图形界面更方便快捷的,而且Linux下的字符界面应用程序几乎不可能因操作系统组件的原因发生故障,这是图形界面程序──或者至少是Windows的图形界面程序无法比拟的

网友:
命令行还是要了解的,起码知道编译器实际工作参数,IDE也不可少,至少调试时不会让人抓狂.

网友:
MADEDIT是图形界面的,号称LINUX下的UE,仅用于编辑文件。至于IDE调试方便等说法只是一些人的一面之词,因为不懂所以认为方便而已,就像VIM才用的时候觉得土又不便,当会使用以后你会发觉编辑程序时UE等在它面前几乎一无是处。

网友:
楼上把VIM下的常用插件讲下吧.

网友:
呵呵,我也很喜欢用VI,可以使用它完成源代码的编写。尽管还没有完全掌握它的使用方法,但是目前掌握的已经足够了。我在8楼的目的不是想知道该软件是不是图形界面,而是想知道它能否帮助我获取一些磁盘的信息,如每扇区字节数,每簇扇区数等信息,就是有没有像8楼展示的那种打开磁盘的功能。
可能我的表述有含糊的地方,让 517456 误解了,呵呵。

网友:
哈哈,我在学习VI,初学感觉很不顺手 --b

好吧,我也尝试一下用 madedit :)

网友:
linux界面又不如windows系统?不是吧,不过是你习惯了微软的风格罢了。

网友:
vim的命令其实很好记,多操作以后,的确用得很顺手,而且在字符介面下编辑很好用了,比如你用TELNET连接linux,你就可以用VI直接编辑你的配置文件,你用其他软件是无法实现的。

网友:
不习惯啊不习惯啊。。。。
而且最近学校的Dr.com换了最新版本,在linux下没有方便的上网方法了
最可怕的是linux的库的版本千奇百怪,组合起来还不一定编译得通过,我用的是Ubuntu,有好多东西不在安装盘里面,得atp-get,大家推荐一个ARM有关的资源比较齐全的源吧。。。。
我觉得windows就像秦始皇统一中国你可以说他是暴_政但是不能不说是进步

网友:
不喜欢用命令行,不是说它不强,是实在没那么多精力去记那一堆命令,又不会成天只干类似的事(就比较makefile是强大,可是...),IDE是进步.

而且这也有个人习惯而已,没有好去bs谁的.而且每个人从事的工作,花的精力不一样,不能要求每个人都去用命令行,比如,用电脑的,没不是搞开发的,在大街上随便找一个人,你要他/她像专业人员一样去用Linux(而且是命令行!!!),估计,...

Linux下Eclips,code blocks之类也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