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实现RS485接口

楼主(2009-03-22):
请问在51上要实现RS485接口如果要求距离只有数米而且是4800bps可否直接用UART RX TX 5伏电平而不加MAX485芯片呢?

RX TX短接至D+        地接至D-

发通信时停了接收, 接收时停了发信

网友:
显然不行,rs485是差分信号

楼主:
但从示波器测出从机器的RS485接口看似是TTL电平0-5V

机器的RS485接口 (原文件名:RS485-232.jpg)

网友:
从485的6 7脚出来的是差分信号,对比下就清楚了
如果什么都不加那就只是TTL信号

楼主:
那么说5V         TTL电平也可直接使用在RS485上吗?

网友:
这个示波器看到的不过是一个数据引脚对“地”的信号吧

网友:
不可以,485的电气标准是差分信号,只用5V TTL就不是RS485

网友:
搜索下RS485的标准吧。

楼主:
我的机器RS485接口很怪的, 如果从计算机的RS232接口发出指令经RS485转接器到机器是有响应的, 但我使用MCU的UART接MAX485芯片发出相同的指令是没有反应,MCU所发出的指令在计算机上监察到是正常无误的!

最怪的是只要机器冷起动后只有从计算机发出的指令才有反应, 但只要机器收到第一组由计算机发出的指令后MCU所发出相同的指令便有反应.

因为我想用MCU代替计算机脱机运行而指令只有固定的6个字节, 真不明白??

楼主:
我的最后方案是MCU -> MAX232芯片 ->RS485转接器到机器

结果是成功了!! 机器冷起动后有反应!!

网友:
To LZ。
如果用的485芯片是那种0mV~-50mV负阈值的芯片,把TTL直接连到485收发器上或许有点希望。这个没有去对过手册,但是应该可以TTL发,485收的。估计了一下,除了差分电压过大外,好像没什么太糟糕的。反过来需要考虑。

网友:
楼主这个成本够高的啊,还不如直接用51驱动485芯片来得方便和经济啊。

网友(2011-12-14):
好东东啊

网友:
if(ruf1[3]==0xed)
                {
                 LCD_Write_String(1,5,"456");
                 delay_ms(500);

                if((addr==0x10)&&(ruf1[2]==0x0)){ FLAG1=1;        }
                if((addr==0x10)&&(ruf1[2]==0xff)) {FLAG1=0;        }
                 LCD_Write_String(1,5,"####");

                  delay_ms(500);
                if((addr==0x20)&&(ruf1[2]==0x0)) {FLAG2=0;}
                if((addr==0x20)&&(ruf1[2]==0xff)){ FLAG2=1;}

                   LCD_Write_String(1,5,"ruf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