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IAR中使用 LM3S608

楼主(2009-03-22):
在IAR中使用 LM3S608 ,应该选择什么器件类型?IAR不支持LM3S608?

网友:
看了一下好像确实没有,是不是选一个flash,ram 大小一样的就可以了。

不知道为什么需要选择具体型号,感觉用51的时候在uvision里面选择型号是为了告诉编译器flash,ram,sram都有多大,方便linker的时候

确定具体的地址。

但是iar里面这些都在.icf文件里面定义了。不知道为什么还要选择一下型号,那位高手解释一下哈。

aaa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