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JPEG/JPG解码实现

楼主(2009-03-22):
毕业设计要用到JPEG解码,没办法,选题之后就得动手了。加上在公司实习,自己的时间不是很够,只有充分发挥网络的强大搜索功能了。呵呵,在网上找到一篇STM32JPEG解码的文章,于是乎依葫芦画瓢,把他移植了过来。效果还不错,用了SRAM:14Kb左右,我的STM32F103RBT6,还剩下6K,够其他用途了。好了废话不说,看图:

图片1 (原文件名:111.jpg)

图片2 (原文件名:222.jpg)

图片3 (原文件名:333.jpg)

图片4 (原文件名:444.jpg)

图片5 (原文件名:555.jpg)

大片1 (原文件名:IMG_0269.jpg)

大片2 (原文件名:IMG_0270.jpg)

大片3 (原文件名:IMG_0271.jpg)

大片4 (原文件名:IMG_0272.jpg)

大片5 (原文件名:IMG_0273.jpg)
     对于JPEG的具体解码过程,我没有去多看了,参考了一些其他人的代码,加上了一些注释,可能有些地方不对,还有,本代码只支持JFIF格式的JPEG/JPG解码,对于其他的不支持,各位有兴趣的可以自己修改,把它完善了,做成一个兼容其他格式的JPEG解码。
源代码:
    下面是一个图片数据提取软件,网友超级大苹果写的,用来实验用用还可以,等后面我把FAT32、16搞好了就不用提取数据了,直接在SD卡上读取JPEG格式的文件解码就ok咯,前几天搞了个在STM32上的FATfs移植,是好用,但是不支持长文件名,而且源码读起来很困难,还是放弃用这个了。打算把bozai的借过来用算了,可读性比较大。移植一下应该没问题。下面这个软件只有一个按钮,会打开两次文件,第一次是打开JPEG/JPG文件,第二次是导出的数据,把文件名该为.txt,或.h都可以的,然后按打开,就会自动保存了.
    再附上我前面搜索到的一些JPEG解码资料,方便各位把代码完善.

网友:
那板子做得强....

网友:
强悍,楼主好焊功!

网友:
不错,不知这速度怎么样

网友:
期待完善的版本

楼主:
【11楼】 wenxusun:320*240大小24bit的图像解码大概要2s中 KEIL仿真是:1.949s。

楼主:
【14楼】 wonderboy:是的,就是这块板子,呵呵。

网友:
首先,先恭喜一下LZ,做的还是不错的,很好。

其次,是给你来盆冷水,用软件把JPG文件转成.h的文件,其实并非是真正的JPG解码,其实里面有很多的一部分工作,已经在计算机中完成了,如果把没有处理过的JPG原文件放到SD卡里,从SD卡里读取,并显示到液晶上,这样才算完整的JPG解码!

大家不要拍砖,应为我说的是事实。。。。

LZ的这种JPG解码方式早就有了,在Cortex-M3的内核芯片上完成的,只不过是流明的芯片、、、、、

网友:
楼上的没看代码乱浇冷水 楼主的代码是真正的JPEG解码(不是所有JPEG都能解)
                        static int Zig_Zag[8][8]={{0,1,5,6,14,15,27,28},
                                                    {2,4,7,13,16,26,29,42},
                                                  {3,8,12,17,25,30,41,43},
                                                  {9,11,18,24,37,40,44,53},
                                                  {10,19,23,32,39,45,52,54},
                                                  {20,22,33,38,46,51,55,60},
                                                  {21,34,37,47,50,56,59,61},
                                                  {35,36,48,49,57,58,62,63}
                                                 };
上面的中间的37应该是31才对吧
解码后写屏用了太多的时间 如果改成先设定写屏区间 再写屏 那么每个点的设定坐标 设定写入区间这些命令都可以省掉
可以节省很多的时间

网友:
LS的不要乱说话,LZ的代码我早就有了,因为我不满意这个代码,他不是我要的正真的JPG解码方式,解码兼容性太差,所以不能说他是一个JPG的解码。。。。

楼主:
【22楼】 luckroll 康锦海:刚写,没多弄,只要实现了功能,优化慢慢来。呵呵。。。
【23楼】 _yu-ming:是真正的JPEG解码,不过只支持JFIF的罢了,要转换为数组的原因是因为我都是存在flash里面的,没有放存储介质,你用WINHEX分析一幅图片的数据和用转换软件得到的数组就知道了,这两个是一样的。

网友:
牛,不管参考了多少资源,能做出来就是牛!

网友:
demo板做的很好啊

网友:
把的算法在VC里验证的时候用的几个图片,很多是你提供的(最后一个是俺老婆,^-^!):

楼主:
LS,能读JFIF以外的其他类型JPEG图片嘛?我在STM32上不能。但是我有一个在电脑上能读的,看了一下算法和这个差不多,但是利用了电脑里面的一些数据读取函数,不知道是不是这里的问题。楼上验证一下,看看我这个代码在电脑上能读不?

网友:
好,你发上来,我也想作的通用一些

网友:
这个程序好像和上面的是一样的,在我电脑上打不开呀,晕

网友:
这是我的JPEG图片,看看你电脑上能不能打开

楼主:
也不能哦,你换过一张其他的看看了,用winhex看看是不是JFIF,再看看能不能打开。

网友:
我已经看过了,不是JFIF,所以打不开,所以这个程序也是不支持非JFIF的,其它大部分JPEG都是JFIF的,有上面程序就够了。

楼主:
我发现了,代码好像是一样的,我的相机照的相片也可以正常显示了,娃哈哈。。。
先前不能是因为我把它导出为240*320大小的图片,这样属性变了,就显示不了了,但是原始图像是可以显示的,只要不用截图软件截图就好,导出的图片要经过windows画图工具转换一下才好的。

网友:
楼主太强了,那么复杂的板子,全手工打造。

网友(2009-04-21):
老兄,真是无私奉献呀!!!!谢谢!!!

网友:
72M的ARM解600*300的图片差不多用了三秒咯,有点慢

网友:
高手,记号

网友:
进展如何了

可以读哪几个版本的JPG图片了?

楼主:
现在已经可以在SD卡上看JPEG/JPG以及BMP格式的图片了.一般没问题,我的A710IS直拍的照片不经过任何处理也可以正常显示了.就是2.4寸的TFT小了点,效果不太好(图像压缩严重).jpeg部分还是原来代码,没怎么改.只是优化了一下,SRAM缩减优化后,消耗SRAM:12288BYTE就可以正常显示图片了.加入了BMP部分的支持,BMP支持16/24/32位的,都可以流畅播放.

网友:
哈哈   我可是 亲眼目睹楼主一步步 实现的哦

网友(2009-07-24):
我想知道  不同大小的图片 是怎么都完全显示到一个屏上的

楼主:
【49楼】 xiaoxing :这个就很简单了,只要把它压缩成你屏幕大小就OK 了

网友:
楼上的振南,你的论坛呢?登不上去啊

网友(2009-10-20):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通过porting libjpeg 做一个比较共用的中间件,把底层和上层的接口重新封装一下,方便更好的移植。

网友:
不错的资料,留待日后用

网友(2010-01-23):
【31楼】 liujun6037 提供的代码用到了fopen函数,这才是通用的。

网友:
一定要make

网友(2010-03-06):
这里用的也是基于楼主的板子,实现的fat 的sd卡,可以读取txt文件。
STM32 SD卡移植FATFS文件系统成功 http://www.cevx.com/bbs/thread-26830-1-1.html

看看能不能结合起来,直接解SD卡里面的jpg:)

网友(2010-04-07):
请问下能否解640*480?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任意大小的图片都可以的.只要格式正确的话.

网友:
我用640*480的时候Decode();返回:FUNC_FORMAT_ERROR
我具体调试时是在DecodeElement()里面 if(codelen>16) return FUNC_FORMAT_ERROR;

网友:
谁用640*480的试过没?能解出来不?

网友:
用了楼主的程序,但提示没有以下三个dos.h,fcntl.h,io.h,用的是IAR Embedded Workbench。本人没系统学过,什么也不懂,因毕业要用,所以不得不学

网友(2010-05-08):
很好,LZ的单面板做的不错!

网友:
回复 网友B:
现在已经可以在sd卡上看jpeg/jpg以及bmp格式的图片了.一般没问题,我的a710is直拍的照片不经过任何处理也可以正常显示了.就是2.4寸的tft小了点,效果不太好(图像压缩严重).jpeg部分还是原来代码,没怎么改.只是优化了一下,sram缩减优化后,消耗sram:12288byte就可以正常显示图片了.加入了bmp部分的支持,bmp支持16/24/32位的,都可以流畅播放.

你好,将JFIF图片存储在FLASH上显示已经实现,考虑了一下从U盘读取JFIF显示,是否需要开辟一大块内存将整张图片读入,然后再用楼主的方式解码显示?不知楼主这个过程是怎样做的?是否可以给个思路?

网友:
按照上述思路,已经实现从U盘读取JPG图并显示(没有做JPEG的,FATFS返回FR_INVALID_NAME,查看了一下FATFS源码,原来不支持4位的文件后缀名,故改为JPG后缀名),不过想问楼主,如何实现压缩算法?

网友:
我用STM32 控制一个320x240的 TFT屏,需要显示jpg的文件,感觉刷整屏的时候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刷屏的过程;
显示bmp文件时刷整屏的时候就很快,感觉不到刷屏的过程。STM32是不是不适合解码jpg文件呢?
不知道LZ的是不是这样呀?

网友(2010-08-01):
楼主可否能共享一下 sd卡上看jpeg/jpg以及bmp格式的图片的程序  那个程序是先生成好。h文件 再解码

楼主:
回复 网友C:
JPEG解码,在STM32上,如果比较大的分辨率,肯定是不适合了,但是小的分辨率还是比较快的
比如320*240的图片,可以比较快的解码完成。
回复 网友D:
sd卡显示图片的源码到处都有,随便一搜就找到了。

网友:
这板子做的牛!

网友(2010-10-01):
mark 最近要用

网友:
绝对值得收藏

网友(2011-01-07):
真好用, 就是刷屏慢了点.

网友:
扳子做的太强了,佩服

网友(2011-03-23):
准备把LZ的代码移植下, 刚把BMP显示成功

网友(2011-06-21):
楼主强大 看了楼主很多帖子了

网友:
那板子做得强,牛人

网友(2011-09-25):
正好用上,谢谢楼主哈!

网友:
牛人呀,只有学生才有这个激_情了。

网友(2011-11-05):
论坛里牛人如云啊!

网友(2012-08-03):
太牛了,定一下~~~~~~

网友:
FATFS是支持长文件名的,需要在ff.h文件中打开_USE_LEN 1 ,还有这个宏定义#define _CODE_PAGE        932
需要包含option文件里面的 932.c源文件,这样就可以支持长文件名

网友(2013-02-15):
楼主,解码什么的我倒不感兴趣!你做板子的技术倒是一流,有没有什么转印的小技巧给我传授一下?

网友:
还有,你这个板子是单层还是双层?如果是双层,或者楼主做过双层的板子,有没有什么技巧传授一下。我们这边实验室对于做板技术还是很粗糙,求楼主大神指导一下啊!呵呵!

网友(2021-09-21):
这程序有bug 如果反复解码不同尺寸分辨率的照片有失败的概率 经测试 需要每次解码完成后清零所有的变量

网友:
十二年前就实现啦!

网友:
现在STM32H7,F7都有硬件编解码了。

网友(2021-11-22):
STM32 JPEG解码     强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