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浅出AVR单片机>>

楼主(2009-03-22):
<<深入浅出AVR单片机>>在哪里有PDF啊?非常想看看

网友:
米有PDF……只有DEMO版本……我专栏里面有下载……

楼主:
啊,我找着了,佩服佩服,我刚开始学习AVR,你真是榜样啊!我在下边还有一个问题呢,急需解决啊!谢谢

网友:
呵呵,在我专栏里面留言就可以了。

楼主:
那我在这里说吧:
在AVR与PROTEUS做仿真的时候,会不会因为程序模块打了而PROTEUS不运行?我在做的时候就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在程序模块超过50%就会出现问题,导致程序不运行?当注释掉一部分东西的低于50%后时候就可以了,我用的是ICCAVR编译器,比较郁闷!程序模块都是正常的。

网友:
……对不起……我从来没有用过PROTEUS……我直接用万用板制作测试电路……

楼主:
哦,看来我得用板测试了

楼主:
恩,看了你的书,不错,跟其他的书不同,不错不错!

网友:
建议不要用protus,不利于新手。

网友(2009-06-18):
怎样下载啊 谢谢啦~~

网友(2009-08-04):
看盗版看习惯了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