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把5个通道的电平信号直接无线发射出去?

楼主(2009-03-22):
如何实现把5个通道的电平信号直接无线发射出去,另一设备接收到后,又直接转成电平信号?距离10米左右。
还有,这个过程需要单片机参与吗?

网友:
肯定需要,

网友:
如果电平信号不是持续的高或者低,有100HZ以上的跳变,可以不需要单片机参与
或者选用5个频点的FSK发射接收机,也可以,长时间的高或者低电平都没问题,无须单片机参与

网友:
可以参考早期航模的遥控器原理。

网友:
给你一个链接,看下这里的无线产品信息:http://www.freqchina.com/cn/productview.asp?id=1

网友(2010-05-12):
pT2262,PT22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