恕可忍孰不可忍,做人要厚道,网络被搞的贼慢, 房东是个电脑盲,只说他也没办法

楼主(2009-03-22):
一天到晚360报警:ARP病毒,原来是局域网限制软件在捣鬼,搞得网络很慢,ouravr都是打开半截,我又不下BT,只是偶尔迅雷下载坛子里的资料,正常访问网页也不行,是在受不了,房东是个电脑盲,只说他也没办法,怎么办呢?各位给支个招啊,谢谢!!!!!

网友:
有人想用ARP来霸网速了。

网友:
房东是电脑盲就更好,看看路由器是谁在捣蛋.

网友:
局域网最怕就是ARP攻击了

网友:
找台机器装软路由.
代替原来的路由器
二次拨号上网.限制网速

网友:
取得路由权限。,如果路由够好的话,有流量限制功能,然后。。。。。不用我教你了吧。。。。

TP-LINK R402  促销  68.00元
磊科 NR235 品类型:SOHO路由器/处理器:美国Marvell Arm9  ¥216

以上两宽路由都有设定ip限制流量功能!

网友:
你也搞个就是了,同一个网络中有多个限制软件,限制就会失效的

网友:
直接破了路由的密码,干脆限定只能让自己的的电脑能上网就可以了

网友:
经常开ARP战呀
基本都是我赢
呵呵

网友:
【6楼】 wkman 请教下TP-LINK R402如何设置流量限制,我现在是打开MAC地址过虑来限制上网了,但有人还是能用迅雷下载

网友:
如果他用的限速软件是“P2POVER”的话你可以去下个“反P2POVER”软件,如果不是的话你去下个ARP防火墙。应该是有效的。

网友:
遇到这种问题很郁闷的,很难处理。P2P终结者 ,网络警_察等什么的软件,本来使用的就是ARP欺骗,越用越慢。反正房东什么都不懂,那么就破路由密码吧,等路由密码破解了,控制权就在你手中了。因为房东不懂,看看路由密码是不是出厂初始化密码,这个可能性很大的,然后在把路由好好设置一下,然后自己把路由物理地址绑定,可以改善一下情况。

下面这个文件详细说明了网关IP地址绑定的方法,制作vbs文件后,可以设置为随即启动。

网友:
楼上的
我相信会用ARP攻击的用户比你先一步想到路由器的默认密码

网友:
楼上的,不一定的,以前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开始用P2P终结者等软件对抗,还是不行。后来想到路由,一试就行了,哈哈,也许是运气好吧。

    另外,就算不不知道路由密码,但是网关物理地址绑定,还是能有效的对付ARP欺骗的。

网友:
如果是我遇到此类情况,我直接把迅雷打开,下一部电影,下完了再重新下!

网友:
【15楼】 kevinzcp

积分:157
派别:
来自:
如果是我遇到此类情况,我直接把迅雷打开,下一部电影,下完了再重新下!

--------------------------------------------------------------------------
   没用的,等你下完一部电影,已经猴年马月了。

网友:
把路由硬启动。回到原始密码。
把复位开关拆了,别人想硬启动也不可能了。
在路由里限制流量。

或者,楼主可以考虑弄个什么病毒给,网里的人,让他们天天重装系统。

网友:
楼上的真毒啊
如果这病毒不是自己写的
被人利用了也不容易发觉啊
自己写的如果传出去离坐牢就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