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pitolan四桨中用的电调

楼主(2009-03-23):
请教一下pitolan四桨中用的电调,好像没有关于电机的参数设置,比如电机进角,启动方式,电池类型设置,油门行程,刹车等,普通的电调,好像有这些设置,这个四桨用的电调是没有这些设置,还是不用这些设置?

网友:
to 楼主
好像不用这些设置,MIKRO四轴的电调只是为四轴定做专用电调。。。此电调有专门的测试程序(可以在V0.31 hex文件中找到)。如需更设置你所说的。。。电机进角,启动方式,电池类等等。。。这些可以在电调的程序中自己更改。(所有的MIKRO 程序都是免费的。。。。。)呵呵! 这只是我个人的理解。请参考!!!

楼主:
测试程序也要烧到MCU里面吗?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要请都教一下,四个电调是用I2C总线的方式接到飞控板的,这个四个电调的程序是不是都不一样(比如地址),那是不是要修改后分别编译成四个HEX文件,而且最后安装的时候还要对号入座?

网友:
to 楼主

1: 是的电调的程序肯定是在MCU里的。(不然电机如何工作)

2: 飞控是通过I2C总线和四个电调的MCU来通讯的,程序差不多一样,如老版本的电调需要来烧录的时候烧入不同的地址码(你说的是老版本的V1.0的)。而新版本的类如V1.1/1.2 版的就不用了,通过电调的跳线来设置地址,更加方便。

楼主:
哦,明白了,非常感谢谢楼上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