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芯片MP3播放器之LPC2148版

楼主(2009-03-26):
MP3播放器已经满天下泛滥了,也到处看到电子爱好者在自制mp3,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都大有人在,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刺激我神经的新鲜感了。今天收录的这一款唯一能够让我兴奋的是它基于NXP的LPC2148实现的,这是以往没见过的,另外这是一个单芯片的解决方案,也就是说只需要使用一片LPC2148就可以实现MP3解码,并使用片内的D/A转换器作为信号输出,驱动喇叭播放音乐。

  整个系统移植和集成了两大开源代码MAD :MAD : MEPEG Audio DecoderEFSL : Embedded Filesystems Library

关于MAD

  MAD是一个开源的高精度 MPEG 音频解码库,支持 MPEG-1(Layer I, Layer II 和 LayerIII(也就是 MP3)。MAD 提供 24-bit 的 PCM 输出,所有的运算都是都是定点计算,适合没有浮点支持的平台上使用。

关于EFSL

  EFSL使用ANSI C编写,跟平台的大小端模式和字节对齐方式无关,支持fat12/16/32,可以同时支持多设备及多文件操作。每个设备的驱动程序,只需要提供扇区写和扇区读两个函数即可。RAM最小可以达到1.5K,当然通过提供更多的ram作为文件系统缓存,提高性能,非常适合资源有限的嵌入式系统使用。

需要说明的地方

  LPC2148只有一个内置的10位DAC转换器,没有重建模拟输出的滤波器。DAC未加任何处理,直接用作渲染音频输出的设备,也就是说音频输出的采样频率只有10位,这一点是由DAC的采样频率决定的。这样,系统输出的音质不会很高,而且只支持单声道,因为LPC2148只有一个DAC。但是通常的MP3都是立体声格式的,这样你就需要将它先转换成单声道格式,然后再拷贝到SD卡(SD卡的文件系统必须是FAT32或FAT16)。

参考链接:说明文档、实现代码

说明文档: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427303.pdf(文件大小:980K) (原文件名:an10583.pdf)

实现代码: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427304.zip(文件大小:2.36M) (原文件名:software.mp3.player.lpc2148.zip)

以上中文资料摘自:http://www.getproject.com.cn/post/mp3_using_lpc2148.html

网友:
能不能外置DAC?
反正2148IO多的很...实在不行用R_2R网络也行啊..

网友:
晕..下了才发现我自己有这个文档..是NXP官方的资料吧..

网友:
用过LPC2148,有空看看这两个引用

网友:
站长今天发狠了,这么多帖子!!

网友:
【2楼】 bg6agf
能不能外置DAC?
反正2148IO多的很...实在不行用R_2R网络也行啊..
--------------------------
支持R_2R,要是IO不够也可以四片573扩成双声道16Bit,

网友:
哈哈,这个是低成本兼顾多功能的最好解决方案,的确酷.个人觉得这个原型尤其适合于少量发声的应用.不太适合于音乐欣赏.

网友(2009-05-04):
MP3解码后应该是PCM数据吧,把这个PCM数据直接输到片内DAC上就能出声音吗?还是需要别的处理,比如说它的时序。
若把数据存在SD卡上,若每次读取512字节,这些数据DAC之后再从SD卡上读,是不是耗时太长了呢,即使能放出来,会不会断断续续的呢?

网友(2010-06-05):
好贴,有空好好看看!O(∩_∩)O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