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模拟DA问题

楼主(2009-03-23):
当用PWM模拟DA时,输出端加了RC滤波电路,R=100k,C=0.1uF,滤出的电压在3v下还和占空比成比例,3v以上无论占空比如何增加,一直不变,甚至占空比到100%也不行

网友:
你用了运放了吗?  如果用运放电压跟随  那么请注意运放的供电问题

楼主:
没有加,即使加电压跟随也只是提高带载能力,不改变电压

网友:
如电源不是3V那可能是程序问题了,用示波器看下IO的波形占空比一目了然

网友:
感觉电阻大了,电容小了.

网友(2009-10-08):
我感觉还是用有源滤波器吧

网友:
什么型号的芯片??如果本身p口输出的是5V,而即使变成100%占空比也不会超过3V的话,哪有可能是你的无缘滤波器对于输入端的电力需求太大,导致IO口的电压被拉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