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我看一下这个程序为何不能进入中断,不能发送数据呢?

楼主(2009-03-23):
我是刚开始学习NEC单片机的,用的是0537,下面是串口0的发送程序,但是没法进入中断,请帮忙看一下,找找问题在哪里?另外,串口0的通信时钟是不是由定时器TM50来产生?
请高手指教,先谢谢啦!!!

#pragma sfr
#pragma DI
#pragma EI
#pragma interrupt INTST0 Uart0send1

#include<predef.h>                        //预处理定义头文件
#include<cpldef.h>                        //................            这三个头文件是我自己写的
#include<U0clk.h>                         //CPU时钟初始化

#include<stdio.h>
void Uart0_Init(void);
void Uart0send1(void);

uchar j=0;
uchar flag=0;

void main(void)
{
Clk1();
Uart0_Init();
if(TMIF50==1)flag=1;
PM0=0X80;
P0.5=1;

STIF0=0;
STMK0=0;
EI();
TXS0=0XF6;
while(1)
{
    if (j>=10)j=0;

}
}

void Uart0_Init(void)             //Uart initation
{

PM1.0=0;
P1.0=1;
PM1.1=1;
PM1.2=0;
P1.2=1;
   TCL50=0x04;      //TM51定时器初始化
   TMC50=0x82;
   CR50=0x0F;
BRGC0=26;         //串口0初始化设置
ASIM0=0X04;
POWER0=1;
TXE0=1;        //发送使能

}

void Uart0send1(void)        //发送中断函数
{
j++;

}

网友:
除了T50,还可以从外设时钟分频得到时钟源

楼主:
问题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