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请问有没有哪位高手可以提供一个驱动指标达到10A,24V的H桥电路图

楼主(2009-03-23):
现在需要一个H桥驱动电路,可提供10A,24V输出驱动指标

有很多现成芯片,像SA60什么的,但都太贵了要600块左右,所以想自己焊一块板子,希望好心人能提供一个详细实际点的电路图(即对着图就能焊,焊好就能用的那种)。万分感谢。

或者有没有便宜点的,能提供10A,24V的芯片,向小弟推荐一下也行,谢谢!

市面上比较多的什么L298之类的,提供电流远小于10A,用不了啊 555 急!

网友: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1120846&bbs_id=9999&bbs_page_no=1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1120867&bbs_id=9999&bbs_page_no=1

楼主:
看到了,好东西啊。那两个电路可48V电压,那么10A也没问题吗?
先谢谢楼上的哈!

网友:
电流的大小看你用什么型号的MOS管咯,电路是很优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