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色发光二极管制作的小夜灯

楼主(2009-03-26):
   这是一个非常简陋的实验,用一个双色发光二极管制作小夜灯,从图上几乎就能看到所有的元器件,单片机、双色二极管、限流电阻,缺东西么?光敏电阻、或者光敏二极管。再仔细看看原理图,还是没有?但是作者却声明,小夜灯只在光线暗的时候才点亮,怎么回事儿呢?

   这个小夜灯可以发出多种颜色,发色原理就是利用PWM两个二极管发出的光的强度,这里就不罗嗦了,至于没有光敏电阻却可以探测周围的光亮度,也是会者不难的“独门绝技”,实际很简单,就是利用了发光二极管的微弱的光电效应,将发光二极管用作了光强传感器,具体参看LED的非典型用法:环境光探测

   另外,这个叫做PICMAX的单片机,我从来没用过,我还以为是PIC系列的呢,实际不是,找到一个网站,可能是他的官方网站,粗略看了一下,PICMAX也有很多型号,其中Picaxe-08M只有8个脚,居然还带有AD转换,使用的场合还是很多的,但是看这个网站上的信息,价格为1.5英镑,合人民币20多,贵了些,还是国内最近火爆的STC系列的单片机性价比高些。

   作者提供了实现代码,代码看着类似basic,这也可能是该系列的单片机没有在国内大范围流行的的原因之一吧。

   Picaxe Blending Nightlight [链接]

以上中文资料摘自:http://www.getproject.com.cn/post/54.html

网友:
都是某网站转来的...不错..去看了下..好有意思

网友:
不少东西的,据说发光二极管本身就可以用做光敏二极管使用,在不同光线的情况下,它的漏电流是不同的,可以检测的到。

网友:
我曾经测试过不过变化很少。

网友A:
http://www.getproject.com.cn/post/54.html
这个网站怎么有这么多创意作品啊

网友:
不是PIC的啊!?怎么型号命名这么像。

网友:
芯片的logo显然是microchip的啊

网友:
显然是microchip的。

LOGO像,型号像。

网友:
有时间玩玩

网友:
显然是PIC!
估计是灌了Bootload的东西

网友:
;-----------------------------------------------------------;
; LED optical detector
;-----------------------------------------------------------;

.include "tn11def.inc"
.include "avr.inc"

;----------------------------------------------------------;
; Interturpt Vector

.cseg
        ; Interrupt Vectors (ATtiny11)
;        rjmp        reset                ; Reset
;        rjmp        isr_int0        ; Extrenal INT0
;        rjmp        isr_pci                ; Pin Change
;        rjmp        isr_t0_ovf        ; TC0 overflow
;        rjmp        isr_aci                ; Analog comparator

;----------------------------------------------------------;
; Program Code

reset:
        sbi        PORTB, 2        ;PB2="H" (Monitor)
        sbi        DDRB, 2                ;/

        cbi        PORTB, 0        ;LED OFF, Discharge Cs
        rjmp        PC+1                ;
        rjmp        PC+1                ;/
        cbi        DDRB, 0                ;PB0 as input (Photo Diode)

        ldiw        Z, 2200/6        ;Wait until voltage on PB0 reaches PB1 in time out of 2ms
        sbic        ACSR, ACO        ; Has PB0 reached PB1? (Light?)
        rjmp        PC+5                ; /break with LED OFF
        subiw        Z, 1                ; Timeout occured? (Dark?)
        brne        PC-4                ;
        sbi        PORTB, 0        ; /break with LED ON

        cbi        PORTB, 2        ;PB2="L" (Monitor)

        sbi        DDRB, 0                ;PB0 as output (LED)

        ldiw        Z, 11000/4        ;Delay 10ms
        subiw        Z, 1                ;
        brne        PC-2                ;/

        rjmp        reset

原理图 (原文件名:leddet.png)

网友:
有意思啊

网友(2009-08-10):
好东西,有时间一定看看

网友:
好东西,不知道能不能用51单片机做出来呢?

网友:
不知此感光电路,光率是多少呢?老外比较喜欢用此电路作其它用途!

网友(2010-09-22):
picmax IS pic, customized in some cases so they can charge you a premium.

led as light sensors have been discussed extensively. Check out a classic paper by Mitsubishi Lab in the US on that.

网友:
电路不是很复杂

网友(2011-07-15):
这个还有什么可以替代的芯片吗,有长用的单片机替代吗?我觉得设计出来又实用的东西最好了

网友(2012-01-30):
mark, 有空制作一个,目前没有这个片子

网友:
这个网站已经停掉了。

网友:
真的能实现????有点不相信。

网友(2013-01-01):
引用 网友A:
http://www.getproject.com.cn/post/54.html
这个网站怎么有这么多创意作品啊

翻下老帖子,可惜的http://www.getproject.com.cn/这个域名都转让了,才3年

网友:
有时间玩一玩

网友:
而且好像引脚也是基本兼容PIC12F675,12F675我有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