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CPLD的有源晶振

楼主(2009-03-23):
请教各位高手关于CPLD的有源晶振的问题,有源晶振的波形很差,换了好几家的晶振都不行,而且总出现停振的现象!

用示波器看到有源晶振的波形 (原文件名:未命名.JPG)

网友:
把你的示波器探针的接地端同时接到晶振外壳上试试?
我也遇到过,有一次接地端不小心碰到晶振外壳,波形立刻变得很漂亮

网友(2010-03-29):
我的也是一样,但是接外壳没变化,应该不影响使用

网友(2010-08-15):
你好.华瑞纳电子为您提供晶振全系列,各种厂家,封装,频点,质量保证,价格优势,长期现货,零售批发.联系范先生 QQ 659888573 手机13924789528  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w_shop-9b9adcd49a1ea0bfe20910b1181045a6.htm
谢谢.

网友:
你的示波器比较烂,基本看不到信号原型了

网友:
你的晶振是多少M的?我的EPM240是80M的晶振,负载电容是20P的,晶振是在电子市场随便拿的,我的10片板子都没有问题啊!是不是没有焊接好?还是布线的问题?

网友:
很高的时钟频率想看真实的波形,普通的探头是做不到的。

网友:
正常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