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样使用ENC-03MB积分出角度,动态漂移小

楼主(2009-03-23):
如题,请教前辈,怎样采样用这个陀螺仪积分出角度在短时间内(比如30分钟)的误差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网友:
ENC-03經過積分飄移校正和雜訊誤差估算,靜態能撐1分鐘就不錯了。

网友:
同问?
怎样用c 实现积分算法?
扫下盲吧
先谢过了

网友:
搜龙哥库塔, 1分钟估计就飞出100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