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谁知道德国FlightCtrl 1.3版的原理图中DAC用的是什么型号?

楼主(2009-03-23):
在网上没有查到,谢谢大家了

网友:
用数模转换芯片应该可以代替!!!还没看1.3版

网友:
TI的DACX574,I2C接口4路DAC,其中X是不同的数字,对应不同的分辨率,如DAC6574=10bit*4,DAC5574=8bit*4。他打算用DAC给ENC03调中点,这样可以把中点固话在EEPROM里,方便调试。但这个芯片国内可能不太好找。
那个设计应该还没定形,没看到对应的程序。

网友:
to rockycyy

mikrokopter 用的TI的DAC5574 SSO-10封装的。

网友:
【2楼】 gzhuli 咕唧霖

程序是有的我正在用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