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参与讨论一下这套系统到底性价如何?或提一些少走弯路的建议.

楼主(2009-03-23):
请大家参与讨论一下这套系统到底性价如何?或提一些少走弯路的建议.

论坛里元老太多了,从气氛就可以看出来.

想买一套 5#飞碟UFO整机(4桨飞行器/2.4G/3轴陀螺仪) 接触了解四轴飞行的基本概念.
主要想直接熟悉:
        飞行可控原理,偏机械,偏电机控制的快速入门.

目的:
        伺服系统(所谓B控)基本不变,也就ARM换成自己熟悉的型号,自己用POWRPC82x0+VXWORKS做主控(所谓F控)部分,
平台在一定范围内自稳定(带GPS),平台和地面笔记本采用WIFI联系.POWERPC82XX本身才2W功耗,外设视频采集等等
很容易扩充.其他电池和充电等标准件直接购买.由于自己有数控加工中心,机加工也不成问题.

其他问题:
        本人纯出于爱好烧把钱玩玩,与商无争,本人搞了多年的POWERPC,搞PPC纯属养家糊口和技术提高,虽没挣
大钱,但养家也绰绰有余.现在孩子也大了,上小学好几年了,也轻松了.只想在有生之年,2~3年内缘个少年的梦想.

扫盲级的问题?
        我脸皮厚,不怕笑话,但也不愿看原理书.奉行搞电子设计的通用手段,拿来即用.只需了解黑盒子的输入输出,
不须了解原理.
(1)B控的4个无刷电机都超一个方向旋转,整个平台如何不自转?
(2)平台上升和下降是靠B控控制电机的转速快慢实现的吗?
(3)平台水平前后移动靠什么原理实现的?
唉,将来有时间去北航上上理论课.
电路基本没问题,算算大学时代,快20年了搞电路了,板子设计完一个换一个,自己都记不清了.

希望大家积极解答我心中的疑惑.谢谢

我没这个UFO整机,主要出于安全性的考虑,毕竟前期大部分都拿它在家里做验证实验,可别打了孩子.
目前该网上报价RMB 1280
http://www.helibest.net/rc/vh-product.asp?id=977

欢迎大家提提建议,那怕拍砖也行.

楼主:
将来的飞行平台在一定范围内自稳定(带GPS),地面笔记本也带GPS,两者通过无线网(可调节功率)联系,飞行平台将图像传回笔记本,笔记本将地面座标传给飞行平台,使得飞行平台在固定距离(高度)活动.-----这样实验掉下来只会砸自己
笔记本自带人机接口,起飞降落时临时客串遥控器.

网友:
(1)B控的4个无刷电机都超一个方向旋转,整个平台如何不自转?
(2)平台上升和下降是靠B控控制电机的转速快慢实现的吗?
(3)平台水平前后移动靠什么原理实现的?

---------------------------------------------

1.看桨就知道4个电机是2个正转,2个反转,刚好抵消力矩。
2.平台升降是4个电机同步加速或减速实现的。
3.水平移动是2个电机分别加速/减速,使平台倾斜实现的。

总之整个平台就是通过调控4个电机输出来控制的。其中主控需要处理3轴角速度和3轴加速度这6路数据,计算出平台的姿态,和遥控器传过来的姿态指令比较,再转换成4个电机的驱动信号,调整平台姿态,这就实现自稳定和可操控了。GPS是更高一层的系统,实现了飞行平台的自稳定和可操控后,再将GPS坐标与目的地坐标比较,产生对应的姿态控制指令,就能实现自导航了。

买那个UFO整机,还不如买站里的套件,因为是开源的,而且大家都在这里讨论,所以既可以练手,也可以自己研究学习,改进算法,加GPS等等。买个成品黑盒子回来,什么都改不了,就是一个高级玩具而已。

还有,航模不是普通玩具,无论是外面的成品航模,还是DIY的,都应该在空旷的环境,由成年人操作。千万不要在室内狭小空间,且有小孩的情况下操作,这无论如何都是很危险的。就算塑料桨,上万转速打在手上都会造成伤害的。

楼主:
谢谢!你这1.2.3.说得太清晰了,我一下就全明白了。

当然站里的套件也可以,但结构做得太糙,如果仿得和老外那个差不多还可以。
如果做成这样我一定买,我毕竟不是学生,有一定的购买力:

也不知老外这套下来多少钱?如何汇率和运费?

我可以考虑买站里的套件的电机控制系统,
但站里的套件的飞控处理器性能太低,将来很难扩展其他标准通信组件。

网友:
【3楼】 dspsharc

站里的套件的飞控处理器也是可行的看这里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3209563&bbs_page_no=2&bbs_id=1025

楼主:
感谢yxchyt 的建议,推荐的是跟踪国外的ST的STR91X硬件平台,其实这个STR9我也很熟。
我当然先考虑买一套先学习练习用,毕竟站在别人的肩膀上能走得更快更远。
我的最终目标还是要将所有移植到POWERPC82X0和VXWORKS操作系统平台上。
因为我搞PPC有10年了,搞ARM我也就搞了1/2年。上VXWORKS操作系统的好处我就不说了
感谢

楼主:
阿莫站长,哪些5000-10000元的精品支架的参考图在那里呀?论坛界面层次很乱,我这种人都不知道哪些东西是已有的,哪些是还在研发的,哪些还是在预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