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单片机+超再生模块+315M的发射模块做的遥控器,有明显的盲区,怎么解决?

楼主(2009-03-24):
而且这个盲区还会随着手握遥控器的位置改变方向,怎样做才能消除这个盲区呢?请前辈指点。

网友:
不知道楼主是什么意思,我前几个月刚刚做过这样的项目,跟你说的是一样的,也是315MHz,如有问题,可以交流。

楼主:
问题就是这样的:再比较近的距离时不明显,比如5米以内。但是到10米以上时,就明显了,用手拿住遥控器的位置改变则盲区的方向也有改变,比如整个遥控器用手握住,盲区是一个方向,只用两个手指按键的同时捏住遥控器,盲区的方向就不一样了。试了很多种方法都不行,比如改一下发射器的天线的角度等等

网友:
三个途径,都可以解决
1,增加发射功率
2,改善接收机灵敏度
3,优化电路设计和天线
建议第一个,最简单直接

网友:
可以更改一个无线接收模块试试,换个超外差的试试,超再生的距离比较短,我记得有一个超外差的无线接收模块很好价格大概在20元左右,什么带4600芯片的,具体我忘了  你可以去电子市场找找,很不错的,我有个项目现在就在用

网友:
楼主:不知道你的电路怎么样,如果方便的话,你就贴出来让大家看看,软件方面,不知道你以前有没有写过这样的程序,我的方法是:在发送数据前,先发送10个宽度为200us的脉冲,然后把要发送的数据发送10次左右,发送每组数据还要有5ms以上的起始位,还有,你的接收程序要有一定宽度的容差,也就是允许误差,数据接收到起始位才开始接收有效数据,前面10个200us脉冲是用来抗干扰的。
我第一次做这样的项目也遇到类似的问题,但是都是用上面的方法解决了。

网友:
关于超再生模块应用,我也有些看法。如果你传输数据少,1字节到2字节的话,适合用加同步头,重复发送的方式来解决。如果用2262、2272编解码的话,我看到有些模块说可以很轻松的到达百米。关于这个我没试过。
     我自己用超再生模块一次传输的数据比较多有10-15字节,我是通过串口输出反向后直接接到超再生模块上的,每次发送的时候加个发送头,然后每次数据重复发三遍。接收端只要接收一次成功(数据包本身有相应的头、尾及校验),就不在接收其它的。我自己试的距离有10米靠上一点,我们不需要太远的距离,所以也没再往远的地方调。

网友:
关于超再生这类芯片,我上次搞了2个月,总结出一个结论--这个技术不可靠,只能用再玩具上面
关于死角,或者说盲区,我买了很多的发射和接收芯片,不管哪一家的,都是存在的,或者说这个技术还没有成熟,我从安阳新世纪买来几十片号称全国最小的无线发射接收芯片,价格也蛮高的,号称有150m的距离,实际测试中,天线最佳长度是36CM ,我是用这个长度的。在1M之内很稳定,再1M到50M之内存在死角,50m之外几乎收不到信号(大家注意了,官方的150m数据我们只能理解成是在真空中的传输距离,其他无线芯片也一样)所谓死角指接收芯片原地旋转到一个特定的角度,哪怕发射和接收芯片在同一直线上,而且即使没有东西阻挡,也收不到任何信号。
这个东西如果用来遥控门,遥控玩具还行,如果用在实时监控和数据传输方面会有大问题。

网友:
LS的几位,不知道论坛里的那个15块的2。4G模块会不会也有死角啊?

网友:
2.4G的距离貌似还不如超再生模块,死角就不知道了

网友:
RF的东西,都存在盲区.虽然说有万向天线,也有弱的方向.这些盲区与测试和使用的环境有着很大的关系.
用频谱分析仪看,你会发现同一距离,不同方向的功率都不同.

个人看法.

网友:
9楼的,那个2。4G的模块距离还不如超再生模块?2。4G那个能到多远?

网友:
7楼,你说的情况,不是ic的问题,而是电路和天线设计、配合的问题,虽然绝对全向的点源天线是没有的,但是在一个平面内,全向天线还是很多的,典型的如1/4波长振子天线,在辐射方向的较弱区域,会存在你说的“死角”但是完全可以用完善的通信协议、可靠高效的调制解调方式来弥补。另外,建议不要使用超再生模块和OOK发射来传送数据,你说的安阳那个厂的东西,都是此类玩意儿。本身就是一种不可靠的调制解调方式,另外基带编码也很随意,当然不会有好的效果。建议采用高级的IC,并辅以可靠的协议。

网友:
11L看看这个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1951936&bbs_page_no=1&bbs_id=3031

网友:
7楼,我用的都是安阳新世纪的超再生模块,一次传输10-15字节,传输距离我调到了10米(楼道里测的)。可能还可以调的更高,不过模块确实不怎么稳定,刚开始调的时候我的板子有的远有的近,几乎就无法用。
对了,还有铁将军的遥控器不就是用的滚动码超再生模块,我感觉人家做的很好,不知道是传输的数据少还是怎么着?人家的遥控器我在楼道里测还能有个20米距离,不知道人家的怎么做的。他们板子我捏在手里随便按都可以。

网友:
【3楼】 mutoudonggua 木头东瓜
积分:1718
派别:
来自:湖南长沙
三个途径,都可以解决
1,增加发射功率
2,改善接收机灵敏度
3,优化电路设计和天线
建议第一个,最简单直接

-----------------------------------------------
我建议第二个。

优化天线匹配也很重要。

超外差比超再生效果稍微好些,但是受调制方式的限制,要做到理想的效果是比较困难的。但是这种方案便宜,看实际应用需求了。

网友:
【9楼】 chsi
积分:84
派别:
来自:
2.4G的距离貌似还不如超再生模块,死角就不知道了

-----------------------------
   这个说法很片面,2.4G的通信很多优点,是ASK调制方式的无线模块不能比的,比如数据速率,抗干扰能力等。如果你想说2.4G距离太近,其实不然,2.4G的通信距离也可以做得很远的。只是对于2.4G信号来说,绕射能力比315MHz的差些。

网友:
我上回做的能到70m以上,也是用的安阳的,天线测试的时候,用了段铜丝弄了个弹簧形状
当然,我传输的数据很少,一次发两字节,而且是持续发,接收方只管收,靠这两字节来改变状态

楼主:
楼上,你发射用几伏的?

网友:
发射和接收都是3.3V

楼主:
我是用四个电池的,电压最高时有6.4V

网友(2009-08-11):
【3楼】 mutoudonggua 木头东瓜:

安阳新世纪的超再生模块,我刚拿到样品。我的产品有5KHZ(150mA)的脉冲,对J06A超再生模块干扰很大。现在在室内可以到12米,室外7米。

遥控器用的是安阳新世纪的YK04(带天线),想增加发射功率,请问怎么办?

另外:请问各位哪里有带解码的超外差接收模块?打算把遥控距离做到50米,想通过两各种方法:1.增加发射功率。2.超再生接收模块换为超外差接收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