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个贴片的晶体管,电流小于1A,电压小于6V,用作软关机。谢谢。

楼主(2009-03-24):
如题。用在电池供电系统。

网友:
什么电压小于6V

网友:
mos很适合,P沟道 2301  N沟道 2302

楼主:
6V指的是最大的关断电压,晶体管就是集电极对到发射极的电压了。
知道类似的应用MOS挺合适,关键是没有用过。操作电流也不大就先考虑晶体管了。
谢谢二楼了。我先看下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