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网络摄像头自制数字显微镜

楼主(2009-03-25):
    看过用网络摄像头自制激光测距仪,再看看怎么用网络摄像头自制数字显微镜。

    光看题目,让人有些晕眩,其实制作起来并不复杂。从普通的计算机光驱上拆一个读写头下来,跟网络摄像头拼装在一起,就可以了。至于怎么拼装,不是问题的关键,用胶水、用螺丝、或者用口香糖都可以。整个显微镜中,光驱的读写头才是关键,因为读写头镜片的焦距可以达到1或2毫米。

    参考链接:用网络摄像头自制显微镜(法语)

以上中文资料摘自:http://www.getproject.com.cn/post/diy_microscope.html

网友:
这个要支持,正愁PCB上的细线没法拍清楚呢

网友:
法语俺不懂的说。。。。

当然英语俺也不懂。。。。。。。。。。

网友:
网络摄像头自制数字显微
zg这个有没有做成工的

网友(2009-05-19):
类似我的做法我用过,不过需要把摄象机和物体挨得很近,光源很成问题,其实不是很实用
如果对放大倍数要求不是特别高的话,把原来的镜头(一般焦距几个毫米)换成25毫米的,就已经放大的很厉害了
但镜头和摄象头之间可能需要增加一个增距的连接

网友(2011-09-09):
很好很创意

网友:
不错,正好手头有坏光驱

网友:
我手山有500W的摄像头,看电路很好的。以前是看文物的,明天上图!

网友(2011-10-19):
顺便学一下法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