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程序中的CHANNEL_n 其中n为数字,与mega88单片机的IO口是如何对应的啊?

楼主(2009-03-24):
我们在程序中定义以下语句

/* enable slider */
qt_enable_slider( CHANNEL_0, CHANNEL_2, NO_AKS_GROUP, 16, HYST_6_25, RES_8_BIT, 0 );
/* enable rotor */
qt_enable_rotor( CHANNEL_3, CHANNEL_5, NO_AKS_GROUP, 16, HYST_6_25, RES_8_BIT, 0 );
/* enable keys */
qt_enable_key( CHANNEL_6, AKS_GROUP_2, 10, HYST_6_25 );
qt_enable_key( CHANNEL_7, AKS_GROUP_2, 10, HYST_6_25 );

请问这么channle如何与IO口对应呢。

是否是PB0和PB1默认就是channel0呢 然后以后顺序排下去 排完B口再接着排D口呢?
我在资料中好像没有找到啊?

网友:
不是的,PB0和PD0默认是CHANNAL0……以此类推……

楼主:
太感谢 傻孩子了

那这么说 mega88 最多可以实现8个channal了?

楼主:
请问 傻孩子

PB 和 PD 分别一个IO为一组。

那么 到底那个IO是接一个电容  那一个IO是接这个电容的另一端 且和一个电阻相联呢

我这么在atmel找不到相关资料呢

网友:
PB接电阻电容,PD接电容

楼主:
太感谢 两位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