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在每个轴上加装LED,请问如何做?

楼主(2009-03-24):
想在每个轴上加装LED,请问如何做?能在电调板上取么,这样电机选择的同时LED灯亮。

网友:
可以想法不错,但是实用比较弱!四轴都是白天的户外运动

楼主:
请问如何接线,在那个板子的那个接口?谢谢

网友:
ARM芯片上有很多GPIO,飞线焊出来驱动LED灯即可,电阻300~1K到电源,电流1mA~10mA亮度都可以。
ARM最最简单的程序就是跑马灯和Hello World

楼主:
老大,飞控和电调用的是AVR,不过我没用过AVR。所以想请教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