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些型号的数码相机有控制接口,以便使用飞控板控制其ZOOM,开门等功能。

楼主(2009-03-24):
请问哪些型号的数码相机有控制接口,以便使用飞控板控制其ZOOM,开门等功能。

网友:
买那些监控上用的一体摄像机,几百块钱的很多,图象直接在电视上可以显示,控制方式可以用串口控制它的任意功能,缩放,单色彩色转换,快门,对比度,亮度等等都可以控制,发命令过去就行了,但还有一些侧面有两个按扭可以用来手动调缩放。

网友:
Canon A系、S系的不少机种,采用基于ARM+VxWorks,早已被高手破解,可以利用事先存入SD卡的脚本实现编程拍摄。
基于uBASIC的脚本,比如这样的代码:

sleep 1000
if a<1 then let a=2;至少连拍2张
if b<1 then let b=3;至少每次变换3个档位
for s=1 to a;拍摄从第一张至第a张
  shoot;当前参数下拍摄一张
  for n=1 to b;变换参数b个档位。
    click "right";如果现在在Av(光圈优先下)模式下,右,相当于减小光
               ;圈;如果在Tv(快门优先),右相当于提高快门
  next n
next s
shoot
end

编程很简单,不过现在貌似还不支持USB控制
具体看这里http://forum.xitek.com/showthread.php?threadid=418343

网友:
期待有高手能把这类相机搞成机载图象处理终端,实现飞行数据OSD、图形/颜色识别。。。呵呵

网友:
最简单的是把按键io引出来,怎么控制不行?

网友:
原来本论坛早有人发过通过USB和Canon固件控制快门的方法,不用拆机连线的
在这里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2215449&bbs_page_no=1&bbs_id=2027
8楼

网友:
我的EOS 40D带了一根快门线,好像只是个开关而以,猜想接在控制板上应该不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