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教程]Snail Emulator Kit傻瓜教程:从零开始手把手教你学习AVR单片机的JTAGICE

楼主(2009-03-24):
从零开始将Snail Emulator Kit配置为JTAGICE

    自从ourDev遭到攻击以后,几个关于Snail Emulator Kit的客户服务问题让我们意识到,SEK
貌似一直缺乏一个有效的用户手册……于是我们决定痛改前非,借着5个月资料被抹杀的机会,重
新书写这些内容。
    该教程属于Snail Emulator Kit傻瓜教程的一个部分,彼此独立存在。本文档将介绍如何利用
Snail Emulator Kit构建一个完整的AVR JTAG下载仿真平台。

    A、AVR调试和下载官方平台的建立

          AVR Studio4的下载和使用
    B、Snail Emulator Kit驱动的安装
          USB转串口芯片FT232驱动的安装和设置
    C、将Snail Emulator Kit配置为JTAGICE
          Snail AVR以及Snail Bootloader的使用
    D、如何使用Snail Emulator Kit在AVR Studio4中进行下载
          使用AVR Studio4配置AVR的熔丝、下载HEX文件到FLASH和EEPROM中
    E、如何使用Snail Emulator Kit在AVR Studio4中进行JTAG仿真
          使用AVR Studio4进行JTAG仿真
    F、常见问题

楼主:
>>AVR调试和下载官方平台的建立

1、AVR Studio4

        AVR Studio4是ATMEL官方发布的免费AVR下载、调试和仿真工具。里面集成了免费的汇
    编调试界面。他支持ATMEL公司几乎所有的下载和仿真工具。支持所有ATMEL的AVR系列8位
    单片机,包括从Tiny、Mega到Xmega系列。
        如果您安装了AVR的GCC编译器,也就是winAVR,AVR Studio4会对其进行自动集成,从
    而成为AVR GCC集成开发环境。

    单击这里下载AVR Studio4安装包ourdev_421812.rar(文件大小:85.21M)
    单击这里下载最新的AVR Studio4.16升级包ourdev_421826.rar(文件大小:113.60M)

2、ICCAVR
        ICCAVR是ATMEL官方推荐的第三方C编译器之一。拥有方便好用的代码生成器,以及傻瓜
    的配置方式(不需要复杂的优化设置),基本不存在因为优化而导致的代码失效问题,因而
    广受初学者的好评。虽然是商业软件,但其价格也相当便宜,几千人民币就可以获得正版授
    权。而网络上的各种试用版本也几乎随处可见。

    单击这里下载最新的ICCAVR 7.20ourdev_421813.rar(文件大小:11.04M)

3、winAVR (AVR GCC)
        GCC是目前支持最广泛的一款C/C++编译器,其性能仅次于IAR,但其售后服务几乎是最
    糟糕的……好在哪儿有漏洞哪儿就有专门堵漏的人。winAVR应运而生,解决了GCC的配
    置和问题。AVR Studio4也为其提供了完整的工程配置支持,因而对初学者来说,稍微降低
    了门槛。ATMEL很多发布的应用范例都提供GCC和IAR两个版本。这也是其优势所在。

    单击这里打开winAVR下载页面

楼主:
Snail Emulator Kit驱动的安装

    1、下载FT232L驱动程序
       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376753.zip(文件大小:819K)

    2、将Snail Emulator Kit插入后,第一次安装的时候,会跳出这个对话框

       添加硬件驱动

       选择从列表……安装

       选择在FTDI驱动目录下安装,附件中是驱动程序

    3、安装完毕后,我们有必要对COM口进行设置,选择小于16的串口号。
       首先,在设备管理器中,点开USB SERIAL PORT选择PORT SETTINGS如图设置
       需要强调的是,这里波特率和串口格式信息都与实际使用时无关。

       然后点开ADVANCED,选择COM1至COM16以内的端口,否则IDE无法识别,其余设定请参考图中内容

       请务必将这里的Timeout设定为100。

    这样我们就完成了Snail Emulator Kit的驱动安装。

楼主:
>>将Snail Emulator Kit配置为JTAGICE

    1、下载Snail Emulator Kit的Bootloader上位机软件
       a、如果您不确定电脑上是否有VB的运行库,请根据下面的连接,下载完全安装版本
          点击此处下载 Snail AVR 安装文件ourdev_421797.rar(文件大小:2.55M)

       b、如果您的电脑上有VB运行库,您可以下载这里的绿色免安装版本

    2、安装Snail AVR,成功运行以后将看到如下的界面

       该软件具有免设定,自适应串口(COM1~COM99),支持热拔插等简易特性。允许用户将
       任何ATmega32的HEX和EEP文件写入Snail Emulator Kit。

    3、设置Snail Emulator Kit进入Bootloader状态。
       a、将Snail Emulator Kit的10芯插的 PIN9和PIN10引脚通过短路块短接。如果将10芯
          插槽开口正对着我们,保正缺口在上时,最左边纵向的两个引脚就是PIN9和PIN10。

          注意,这里提到的10芯口,与下图的跳线口是完全不同。我们所说的10芯插槽是面
          超后方的10芯插槽。而下图的跳线是面朝上方的11芯口。

          注意,此时应该将11芯口配置为JTAG模式。

       b、打开Snail AVR软件
       c、将Snail Emulator Kit插入电脑USB接口中。注意确认Snail Emulator Kit的虚拟
          串口是否被电脑识别。简单的方法可以通过USB设备插入电脑的声音来辨别。如果
          怀疑虚拟串口是否被正确识别,可以通过Windows的设备管理器来确认。一般情况
          下Snail Emulator Kit都可以正确识别。如果存在任何问题,请给我们留言。
       d、按下Snail Emulator Kit的复位按钮,然后松开。观察RUN指示灯是否有一长两短
          的闪烁。如果该信号正常,说明Snail Emulator Kit已经成功地进入Bootloader
          模式,如果没有观察到该信号,请重新按下reset保持1~2秒后再放开,如果故障
          仍然没有解决,请从a步骤开始重复。对Snail Emulator Kit来说一般该故障由a
          步骤中提到的PIN9和PIN10没有被正确短接造成。当然,也有可能是Snail
          Emulator Kit中的Bootloader被外部ISP工具擦除造成的。恢复Bootloader的方法
          在本贴的常见问题中给出。
       e、如果以上步骤正确,PC上位机软件Snail AVR就能正确地识别到设备。如图所示:

    4、单击Snail AVR上的JTAGICE按钮,软件会自动将Snail Emulator Kit配置为JTAGICE。

    5、如果您使用默认的14.7456M晶振,请您加入7.3728M晶振小板。注意,由于设计上的
       原因,没有将晶振小板设计为呆口……请注意插入的方向。

    6、按照如下的原理图制作Snail Emulator Kit的JTAG口到JTAGICE标准JTAG口的转接跳线:

       其等效连接原理图为(感谢网友flt9006提供此图)

    7、把PD3按照下图所示的方法直接与GND短接(注意,下图中JTAG的跳线方式是不正确的,少了一个跳线冒,
       正确的跳线设置,请参考3.a中的图式说明)

       实际上就是把PD3经过一个限流保护电阻以后与GND短接。

    8、在10芯接口的边上有两个短接焊盘TRST和NSRST,请分别连接TRST和NSRST,注意,这里的分
       别连接是指将文字标签上方左右两个焊盘用焊锡短接,而不是将TRST和NSRST这两个焊盘短接。
       如果您手中的Snail Emulator Kit成品已经按照下图所示的进行了短接处理,请忽略此步骤。

至此,您已经成功地将Snail Emulator Kit配置为USB接口的JTAGICE了。

楼主:
>>相关资料

    A、Snail Emulator Kit 原理图

 >>常见问题

[串口识别问题]

A、问:为什么我的SEK的虚拟串口总也无法被电脑识别?
   答:这是FT232及其驱动的问题。一般不会发生这种情况,如果出现了,我建议你将SEK从
       目标设备上断开,然后设置系统电压为3.3v,再试试看……注意,SEK从USB设备上进行
       拔插时不要过于猛烈。

B、问:为什么我按照你说的做了串口还是无法被电脑识别?
   答:- -b  如果我告诉你这是AVR Studio4的问题你会不会认为我在推托责任?试试看把
       AVR Studio4关闭以后再连接……

C、问:为什么还是连接不上?
   答:|||= =b  你可以试着换一台电脑看看?或者干脆找一个有硬件COM口的电脑,然后通过
       MAX232把电平转换了以后直接连接电脑?万恶的FT232……

D、问:那个啥……终于连接上了,请问你们能不能不要这么折腾我?
   答: *^_^*  下一个版本的Snail Emulator Kit将彻底解决这一问题。哈哈哈……别打我。

[JTAGICE连接问题]

A、问:为什么我的JTAGICE读出来的电压总是不正常?
   答:Snail Emulator Kit使用了简化连接,无法读取设备电压,请无视读出的电压信息。

B、问:为什么我跳线成JTAG模式以后,设备无法识别?
   答: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有很多,首先请您对照本说明文档的步骤检查有无遗漏或不同。需要
       注意的要点有:
       1) 是否成功的通过Snail AVR进入JTAGICE模式;
       2) 是否正确使用了7.3728M晶振小板;
       3) 是否正确的制作了连线;
       4) 是否正确的短接了PD3以及TRST和NSRST;
       5) 目标板是否供电(因为JTAGICE的JTAG口标准中,目标设备需要独立供电);
       6) 是否开启了JTAG端口(通过熔丝JTAGEN来设置)。

网友:
虽然会用,但还是帮顶下

网友(2009-05-07):
我试试,还没用过jtag功能,一直就当下载器用了

网友:
买了快一个月都没有时间去弄,今天开_苞,但是换两台电脑都不行,出现情况一模一样,都是USB驱动安装完全没有问题(拔掉虚拟串口消失,插上出现,有声音提示,一台是D版的台式机xp,一台HP的正版的VISTA),但是就是最初TXD的灯闪一会,后面都没有反应,应该是在步骤3-d开始就不行,看了坛子另外一个STK500那个帖子也没有找到解决方法。run灯从来都没有亮过。请赐教。

网友:
经过傻孩子大侠在QQ里耐心指导和恐吓,大棒+糖果,终于理解pin9和pin10就是JTAG口的pin9和ping10,带上帽子后,一路就刷刷下去了,貌似俺这种菜鸟还是有滴,终于做了件好事(反面滴)。

网友:
Gorgon Meducer 傻孩子
Snail MKII Demo 今天刷回MKII 后发现读写没反应. avr32program 一直等待状态. 是什么原因?

Snail 上的指示灯只有红灯亮. 接上目标板后绿灯亮... 但在烧写过程没有反应了.(stk500下烧写的时候看到有灯在闪)

我原来当STK500 写AVR是没问题的.

用Avr snail 0.11 刷回 Mkii 的

楼主:
to 【13楼】 cicnx
    您是不是忘记用AVR Studio4激活Snail mkII DEMO了?
请按照这个帖子2楼的内容一步一步来做。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1377226&bbs_page_no=1&bbs_id=1030

网友:
我是写UC3 系列,没安装AVR Studio 4

我用stk500写AVR是可以的. 串口应该是激活的吧?

楼主:
to 【15楼】 cicnx
    每次重新插上Snail mkII DEMO以后,都需要通过任意的串口调试工具,将
Snail mkII DEMO用到的串口打开,然后关闭,这就是激活。这是FT232芯片与
AVR32 Studio兼容性问题。如果你使用IAR则不存在这种问题。如果你手边找不
到串口调试工具,可以用Windos的Terminal来打开串口,然后关闭。
    我记得AVR32论坛有一个FAQ的帖子,很详细的介绍了这个问题的解决。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1667707&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FAQ&bbs_id=3039

网友:
用其他串口工具打开那个串口后有进步,现在到显示这一步就没反应了.

Executing cmd.exe /C avr32program -cCOM3 -pjtagicemkii --gui --part UC3B0256 program -finternal@0x80000000 -cextclk -F elf -O 0 -v -e -R -r E:\mcu\avr32project\rtc\Debug\rtc_DEBUG.elf  (WAIT)

Connected to JTAGICE mkII version 5.37, 5.37 at COM3.(不用串口打开过的话没有这一连接信息)
.. 下面就不动作了..

楼主:
to 【17楼】 cicnx
    那就用FAQ中使用的串口工具打开看看?

网友(2009-06-24):
我想搞成jtagice结果老出下面的画面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楼主:
你按照3楼的步骤6、7制作转换电缆了么?
如果已经制作了,那么目标设备上电了么?
如果确认上电了,检查目标设备的JTAG接口连接是否正确。如果目标设备连接正确,检查目标设备的JTAG接口上是否连接了上拉电阻——如果连接了,尝试将上拉电阻移除了以后再试。

网友:
感谢 Gorgon Meducer !!!
我自己搞定了.TNND晚上算线的时候竟然算错一根.
不过如果跳线在5V时候,系统总找不到模拟出的串口,现在跳到3.3V上了,没事了.自己后来加的10K上拉,发现果然不好使.
想问下在3.3V 模式下调试5V的设备会不会有问题?

楼主:
应该不会……

网友(2009-08-13):
检测 (原文件名:1.JPG)

检测 (原文件名:2.JPG)

您好 我这个就是检测不到硬件
请指教谢谢!

网友(2010-06-26):
在安装AVR Snaill软件时,MCaFee杀毒软件提示有病毒并将安装文件删除了。楼主能帮助确认网站上的安装文件是否被感染?

楼主:
to 【24楼】 lanbo 酒段
    我测试过,没有提示发现病毒……

网友(2011-03-09):
留个标记,非常感谢

网友(2011-06-15):
标记标记,谢谢了

网友(2012-05-15):
留个标记,好久没有使用了,现在发现不会用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