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0v 180W 电机驱动板

楼主(2009-03-24):
弄过的麻烦看看这样能否正常运行?正反转
  五个BTA 06 或五个BTA 12
  中间一只共用,正反转都输出
10P接头456接电源 123 输出

网友A:
电机正反转???这是交流还是直流电机??交流的话肯定是没办法正反转的.
另外在硬件上,可控硅最不要横放,坚立着加个小的散热片,180W是有热量的,自然散热严重不够.
并且如果横放,在PCB板上顶层有敷铜铜还有过孔小心短路..

以上几点为愚见,

网友:
这样做很危险,相间短路不是闹着玩的. 俗称放炮.

建议用交流接触器或现成的固态继电器做切换.

换相就可反转了.并且要互锁.

网友:
并且这块板也不行,光藕都没起作用.

强电和弱电没有分开布.

看来是从来没做过的.

网友:
“牛人”,接触器最安全。

楼主:
回【1楼】:交流电机   一次只需运行几秒钟,一天也只有几次。互锁加了74HC86异或门
           强电和弱电本来想分开布,面积不够。
           放炮可以在上端加空气开关

    想试试,单相电机已经测试过了

   很感谢

网友B:
十分期待三相的控制结果

网友:
如果不调速还是用接触器之类的好。
调速上变频器。
互锁很重要,而且强电的还是用继电器互锁比较放心。

楼主:
【1楼】电机正反转???这是交流还是直流电机??交流的话肯定是没办法正反转的.

怎么不能正反转,既然能够断开或开启。就可以正反转的了嘛
不和继电器一个道理。
为何没人弄可控硅。
单相电路又不复杂,
应用场合不少。

网友:
LZ  请问阻容吸收的参数是多少。

楼主:
我看资料一般 100-200电阻   0.22-0.8电容。
单相测试正常,因为三相没有电源,稍后再试。

楼主:
三相正反转输出已测试,带动钻床。

正转运行几秒停止反转运行几秒停止。
为什么没人做三相驱动

网友:
czhaii 实际的阻容吸收参数是多少。

楼主:
阻容吸收参数      【10楼】

网友:
没说可控硅不能做三相的驱动,30年前的技术了.

是说做正反转切换不可靠.(市面上有用于正反转的固继模块,就是用可控硅做的)

空气开关不能防止放炮,只能防止你的电路出了问题影响电网.

试想一下,工作中,用于换相切换的可控硅击穿了,会怎样?(如果要实验小心保护自己呀)

另外,还要选用过零触发.可控硅只能在过零点关断的.

换相切换可靠还是接触器可靠.

网友:
如果没见过相间短路的话,建议你还是不要试了.

不要用单相短路的现象 来 想象三相短路.

楼主:
【15楼】

明确地和你说,三相试过了。

还是要谢谢你的答复。

该考虑的也考虑了,我会当心的。

我还是想把更多的精力花在实验上。

网友:
这样引线不好容将强电带入弱电,也不安全
建议,强电与弱电在板子两头
注意可控硅的反向电压380*1.414*2
    换向加入延迟
    可控硅工作电流要大于实际电流3倍以上
如有错误请纠正

楼主:
【17楼】说的不错,我加的压敏电阻10D821.
        本来想买10D911  店里没货.
      我电机电流只有0.4A. -0.5A
      用BTA06  可控硅.
       不知道有没有比用环氧胶更合适
    的封装方法?便宜,安全.能打开维修更好.

网友(2013-03-20):
引用 网友A:
电机正反转???这是交流还是直流电机??交流的话肯定是没办法正反转的.
另外在硬件上,可控硅最不要横放,坚立 ...

“交流的话肯定是没办法正反转的”,依据是什么?!
难道世界上的用了可控硅的交流电机都在一个方向地转?!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十分期待三相的控制结果

又不是新鲜玩意,回到上个世纪去看看就行。

网友C:
还好功率不大,问题是这么小的功率干嘛要用三相电?莫非是为了换向方便?还不如用单相电机呢,两个可控硅就可以了。

网友: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p;page=1#pid6537042   有原理图吗

网友:
用可控硅做三相正反转确实有些技术难度啊。以前有个公司,单相的固态继电器用着还可以,三相正反转的就容易出问题。
就是上电和下电那一瞬间容易炸模块。后来确定是上电和下电那一瞬间可控硅误触发导致相间短路,就算短路一个周波模块必死无疑。
后来该公司就将三相正反转固态继电器停产了。
后来看到一家公司,换向是用普通继电器做的,但是启动停止是用可控硅做的,算是混合的技术吧,也算解决了误触发相间短路问题。
关键这个东西不是什么硬件互锁能解决的,要解决受到干扰也不会误触发相间短路。
现在有的公司已经使用全可控硅做了,不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网友(2013-05-03):
引用 网友C:
还好功率不大,问题是这么小的功率干嘛要用三相电?莫非是为了换向方便?还不如用单相电机呢,两个可控硅就 ...

请问怎么用两个可控硅实现单相电机正反转的?谢谢!

网友D:
请问能上原理图看看吗?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请问能上原理图看看吗?谢谢

电容换向的单相电动机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能上原理图看看吗?谢谢

参考这个帖子里的接法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F%E6%8E%A7%E7%A1%85
需要注意并不是所有的单相异步电动机都支持此种换向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容换向的单相电动机可以的

谢谢,那看来还是我对电机不够了解。
我如果让电机反转,都是把电机的两根磁力线反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