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低级问题飞控板能重复烧写程序吗??

楼主(2009-03-24):
比如我写错了文件,,我要重复烧写出去,,能不能重复写呢?? 请问 pitolan ?

一般写程序,都不用我去烧写,,不知这个问题

网友:
TO 楼主

可以重复烧写你的熔丝(前提你的晶体需要焊接上去,目的是当你熔丝一不小心配到外部晶体的话,MCU还能进行下载),但注意别吧SPIEN给禁止了(不过的有的烧录软件特意给你屏蔽了,类如双龙的ISP下载工具),不然用不了SPI下载功能,也就无法烧写了。。。。这是我弄AVR单片机的经验!希望给你帮助。

楼主:
谢谢,,,有什么资料可以学习的吗?? 现在想程序跟电子一起搞..

网友:
我也来偷学一点...

网友:
只要是avr芯片我还没见过只能烧写一次的!

熔丝位配置错误会导致无法烧写,可以用高压编程修复!

还有如果你把avr芯片的flash也编程坏了,说明你的水平不是一般的高了!至少我用了那么久avr,芯片没有被烧坏过

网友:
其实就是普通单片机。
单片机该怎么玩,飞控板就可以怎么玩。照着电子产品开发的习惯走就可以了。

网友:
TO 【4楼】 rei1984 "熔丝位配置错误会导致无法烧写,可以用高压编程修复! "

请问如何进行高压编程。。。呵呵!没有试过。。。请指点!!!TKS.........我的MEAG8片片,以前做了个产品被锁了一堆(SPIEN被禁止了)。

网友:
就是用并行的烧写器可以修复。在m8的datasheet上的烧写部分,就是先写并行的方式烧写的,网站里也有兄弟自己做高压编程器。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933766&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高压编程&bbs_id=9999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914747&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高压编程&bbs_id=9999

以上有制作的资料。可以买armork的,呵呵

网友:
to gl516

德国人的hvprog,这个有详细制作的过程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311122&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高压编程&bbs_id=9999

网友:
这个问题基本等同于AVR单片机是否只能写一次

网友(2011-10-02):
应该可以的吧,只是有点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