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自动单片机烧写器(雕刻机变种后的新用途)

楼主(2008-05-02):
     我从来没有过亲手烧写一千颗、甚至一万颗单片机的经历,我想这样的工作肯定会无聊透顶,市场上一拖八、一拖十六烧写器的出现,也说明有人在试图降低此方面的劳动强度、提高工作效率。

     尽管这些一拖几的烧写器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工作效率,但并没有把人完全解放出来,芯片的安装、拆卸、烧写仍然需要人的干预,如果有一台全自动的烧写器,会怎样呢?

     ASTLAB就做了这么一台全自动的烧写器,烧写器可以自动从包装管中取出芯片,安装在卡座上,然后卡紧芯片、烧写,最后取出芯片放入烧写完成的包装管中,这一切都是全自动的,不需要人的干预,从演示短片(wmv 12M)来看,很有些自动化生产线的风范,尽管如此,烧写器在做工、效率、实用性等方面还有很大的提高空间,距离商业化,还有很长的距离。而且从市场前景来看,也不乐观,毕竟在经济成本上,雇佣人力手工操作仍然有着很大的优势。

演示短片(wmv 12M):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427788.rar(文件大小:12.18M) (原文件名:ucbrobot.rar)

以上中文资料摘自:http://www.getproject.com.cn/post/125.html

网友(2009-03-25):
沙发啊!漂亮,我看过图片,不过真没这个清楚!

网友:
呵呵...
    我在烧写IC的时候烦了,也在想搞个自动烧写机,没想到真的有人搞出来呀

网友:
如果是贴片的IC估计很难定位,定位不准的话,脚就很容易弯了,不过如果量大的话,一般会去掩膜.

网友:
贴片的芯片一般一个人两个烧录器能烧录5K

网友:
用机器相比于人工来说差错率要低一些
贴片的对于机器来说可能更加容易,就像贴片机一样工作就行

网友:
不错,就是慢了点。。。

网友:
好像有商用的自动烧写机,不过价格很贵很贵

网友:
真是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呀,

网友:
简单的东西搞得复杂化了
可以有更合理性价比高N倍的方案

网友:
靠,这也行!!
我可是这方面的专家了,谁让咱们搞半导体测试的呢,见得多了,也就成了专家.

我一只想做pick & place的机械手,那是针对QFP,QFN, PLCC, BGA这类四面封装的,对于这种双列管脚的,重力下落型的机械手比较合适,而且技术相当成熟。

先分析下这机器合理之处吧
1,进出料用现成tube,节约成本
2,zip socket的应用一定程度上减小对管脚的伤害,也想对降低成本
3,利用桌面抬高工作面,整机架减到最小

网友:
很兴奋,如果有人想做,下面的建议得多注意,另外一点,千万别拿阿莫的JJ改,太糟蹋东西了。莫大的机器,可以说,比这个东西要求更多。如果莫大想做,也请参考下面的批评意见。

不合理之处,正如【11楼】 hefq 何访贤的话,这东西本该合理N倍以上,捡几个主要的吧
1,Socket水平工作,致使arm多了一个自由度。试想一下,哪怕简单改动烧写器,旋转到和tube平行,那么arm没必要作旋转了,只需要抬起和下压两个动作,那是成本,更是精度阿,没有那个移动的部件可以比固定的做得更好。
2,socket用舵机拉旋锁紧的方式。也许大家没见过商业化的机械手,其实,结构比zip座简单得多,故障率也自然低:就是两排铜片,你想想一下 E3 两个字母E脸对脸的。芯片测试中,谁还有时间去旋那个柄,基本上是对芯片一个下压的动作把它推进铜片(管脚自然接触良好)。那个socket可以锁百来次吧,最多。
3,arm不需要沿(平行于)tube方向的自由度(那个丝杆没有必要),只需要一个下压,一个抬起。
结合1想一下,不难发现,其实你压下去芯片就不动了,抬开由于重力他就掉下去了,又何必去搬运一下

4,这是个功能性的缺憾,他得出料口只有一个,我们叫做bin,你至少得分bin1, bin2好坏两种
大家知道烧写有时候验证阶段证明没写进去,或错了,那如果收到一个tube,是不是下次你还得重新验证哪些是好的

个人观点,希望达人批评。
推荐参考国内 上海中艺 他们发展了没几年,今年居然在semicon china 上海分会看到,发展的还不错

再次说明,这东西不复杂,我有个同事作了个和中艺差不多可靠性和UPH(每小时可测器件数,别小看这个指标,它是衡量机械手的最重要指标)的,以莫大的机器改,暴殄天物。

如果有人感兴趣,发言阿,或批评,或赞扬,这是阿莫这的文化,嘿嘿。

楼主:
【13楼】 Argee  看来是行家。

意见很好。

国内应该也有人在搞,不过图片好像都不公开。

网友:
这东西不难,所以少有公开,大概怕丢人,一般看上去都和这个差不多简陋,但合理性强很多。我同事做的那个是投了6万2台好像,做一台好像精加工满贵(他要求上磨床,后来东西回来有些地方又手工敲过,设计的问题,所以有些精加工钱是多余花的)

莫大感兴趣?我不知道可以搞到些啥没有,我是些测试程序的,机械只是业余爱好。

网友:
莫大不是吹你,你现在的加工和设计能力,这东西,不是个课题了。

楼主:
【16楼】 Argee ,

谢谢你的资料。其实我对这东东不太感兴趣。只是扩展一下眼界。

网友:
包装管空了和满了如何办?在中国的作用不是很大,劳动力成本太便宜了,

网友:
专业的机器在关口装有光对管,有点功率,可以射穿两层的塑料(包装管),起到计数和传感器的作用。有些可以多管进/出料的。稍微复杂些,不过,只要本着线性增加就好,举个例子,不好说,画个图吧:

双列引脚芯片多管进仓示意图 (原文件名:无命名.png)
画得不好。两条单线下面那个是导轨,上面的是挡板。后面很多tube竖着叠放在一起,这个视图是侧视图,所以黑块代表芯片,本来应该看到引脚从黑快的中间引出的,省略了。上面的单线下面开了个口,表示挡板漏一个洞,可以让最下面的tube中芯片掉下,又卡住tube,最下面的tube最前面一个芯片处应该有个光对管儿,当最后一个划出后,一个很简单的装置推走最下一个,上面的顺势掉下来即可。
DIP,SOP等封装不精密,掉下来后不会造成什么定位或摔坏的问题,况且落差也很小。

网友:
出料更简单,上面不是提到下面至少两个可以分好坏的嘛,你可以多设几个位置,其中多个装好的就行了,没有进料“复杂”,想一下把三根铅笔平放在桌子上,铺成个平面用一本书挡住端面,然后用手平推。

网友:
来个商用的。
自动化烧录系统适用于大批量的IC芯片的程序烧录,效率要远远高于手动烧录器,是多变的现代生产环境的最佳选择。
自动IC烧录机可完成IC的自动上下料、烧录,并可对Tube(管装)、Tray(盘装)、Tape(带装)等不同的IC进、出料随时转换,同一系统需兼有IC之烧录、打印与包装转换3种功能;
对运动控制和视觉调整要求很高,抓取IC动作、IC影像校正、放置IC动作与贴片机是完全一样的,所不同的是放置IC后需要异步烧录,烧录完成后要放到指定的包装中,可直接装到贴片机中进行IC贴片。

自动化烧录系统的设备主要包括机器本体和管式、盘式、带式进出料装置的选配件几个部分,如图1所示

网友:
客观一点说,楼主的这东西早在1998年在一家美资厂(专给cisco和3com做ic的)我就设计过一套,机械部分效率比你这个高很多,放在自动机上面基本上不需要人看护,很少卡料。

网友:
莫大,你就别把心思用在这上面了,多花点心思早一点把四轴和多轴的机床搞出来,嘿嘿!

网友:
rayge TX 做哪行的?

网友:
我倒是觉得, 雕刻机对调PCB板意义不大,做外壳加工,元器件加工还可以.但问题是插不出齿轮.

反而自动的芯片烧写和贴片机对小型的企业来说是相当不错的东西.不过对各位的DIY来说,意义就不是很大.

DIY来说, 四轴的吸引力是相当不错的, 不过感觉,有人会热衷于四轴, 有人会热衷于PLC.

而对我来说,最感兴趣的倒是3D打印机.

网友:
如果速度上去了,单就一个真空吸放料都够折腾一阵!

网友:
对下个项目向3D打印机下手!努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