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坛子里好清静,人都哪去了呢?领了任务都回去闭门造车了?

楼主(2009-03-24):
(无正文)

网友:
还有两个关键问题没有解决,待讨论哈

一个是运放的选型,一个是前端电路的设计

我这两天都加班,比较忙一些,虽然在论坛上挂着,但没有发帖

网友:
我在抓紧时间学习STM8的各个外围资源。

楼主:
我觉得我们的思路应该是这样子的,项目负责人与负责硬件的应该拿出自己的一套方案,然后大家再围绕着这个方案进行讨论,
方案的好与坏很快就会有一个结果,要不然大家都是东一下西一下,你一嘴我一嘴的谈论,到最后也不会有一个确实的方案出来!

所以我的意见是先主要负责人先拿出大体方案,原理框图,然后大家根据我们的技术指标来确定主要器件选型,不知道大家意见如何。

网友:
我感觉应该先有技术指标,然后有方案和原理图,最后计算落实到每个元件.

楼主:
【6楼】 armok 阿莫
好的稍后我就整理一个帖子出来!

楼主:
【5楼】 sadf123

我感觉应该先有技术指标,然后有方案和原理图,最后计算落实到每个元件.
-----------------------
支持,这是一个明确的思路!

-------------------------------------
【2楼】 dvhome

是不是先制定出技术指标来?
列一个简单的表格出来就可以了,比如采样率、带宽、垂直分辨率、输入阻抗、最大输入电压、存储深度、灵敏度(伏/格)范围(V/div)、位移范围 。。。。

网友:
技术指标迟迟没有定

主要是考虑我们这个跟一般的产品设计不一样

一般产品设计都是先确认功能、技术指标、大概成本,然后再根据这些目标去选型、研发。

而我们的不一样,我们是先将最主要的器件明确下来了。

因此所有的技术指标都应该是围绕着STM8的性能来的

譬如ADC带宽、速度、误差

另外,我们这个是便携式产品,跟一般的台式示波器差别比较大,不能单纯考虑测试性能
电池的供电方式、瞬间电流大小也是要考虑的

譬如继电器,我觉得就是不适用于我们这个项目,用电子开关比较合适

网友:
兄弟们,只有一个月时间啊(只剩27天了),加油啊

网友:
技术指标和器件是互相关联的,在STM8的基础上,基本的性能已经能够确定下来了.比如AD采样率,带宽,存储深度等.
而其他的一些参数,可以根据指标来定器件,只要指标不高,供选择的器件范围还是比较大的.

网友:
老黄牛说的对。

我对运放方面了解不深入,高端运放的运用经验很少,如果单纯靠我了解到的知识、信息,可能定出来的规格和选型不够科学

所以这方面还是得请诸位多多发挥,提出自己的观点来一起讨论

我一开始发的关于硬件方面设计的帖子、运放选型的帖子,都是想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人多力量大嘛

就测试指标而言,我个人的想法是,采样率和带宽就以STM8本身的特性为准。这方面我想请 ifree64 负责,ifree64 已经对STM8的ADC有一定的研究了。对于STM8的ADC特性也比较了解。可以提出对前端电路带宽和速度方面的要求。

其他方面的要求,我们可以参照普通台式示波器的功能和参数,譬如探头能承受的最大电压、操作方式(功能按键和编码器配合操作)

网友:
平时都是用通用运放,最好也就CA3240,可惜没贴片封装。要选高级运放反而不会。

网友:
仪表运放我也没用过,用过最高级的运放是TLV2272

网友:
如果暂时没有更好的选择,那我们就用 LM6172 吧。

网友 魏坤 曾成功应用DIY示波器项目上

对于量程切换,如果使用电子开关切换反馈电阻,那选择还是比较多的

常见的:

DG213
PI5A100

这个我觉得主要是看导通电阻和带宽

导通电阻是个问题,譬如4051,导通电阻就比较大,不可忽视,而且离散性也比较大

如果成本和Layout上可以接受,我还是倾向于多运放切换量程。

网友:
记忆中 4051 有300欧姆左右的导通电阻。
还有CD4066 但参数似乎也不怎么好。

网友:
别这样按部就班的整了。
STM8已经确定,带宽什么的都定了。
运放更简单了。不到1M的频率,随便弄个TL082就行了,还用那么复杂?
LM6172没必要,贵,难买,浪费。

网友:
只要封装,引脚都一样,具体用哪个运放可以实际调整的.

电子开关切换反馈,导通电阻不是非常重要,而是它的带宽很重要.
导通电阻可以用外接的多圈电位器调整的.把它作为反馈网络电阻的一部分.这就需要硬件设计和调试的时候注意一下就可以了.
反正不要量产的东西,也无所谓了.

网友:
找到一个数字可编程增益放大器

Microchip公司的

MCP6S22

两个输入通道

可编程增益 1,2,4,5,8,10,16,32

-3db 带宽 2MHz ~ 12MHz

有了这个,只需要在前端加一个电平平移电路就可以了,这个前端的运放要求就不高了,因为不需要增益,OP07、TL082都可以胜任了。

而且,MCP6S22有两个输入端,就可以做到AC、DC的无缝切换了

欢迎诸位拍砖~~~

网友:
价格也很便宜

网友:
用PGA应该比较合适的

网友:
增益小了点,好不好买呢?

网友:
to 【21楼】 dvhome
-3db 带宽 2MHz ~ 12MHz
会不会低频放大不行?

网友:
【25楼】 ifree64

对哦,没考虑到这个问题

网友:
没有技术指标就没办法选硬件。象这种工具省电是第一考虑因素。运放当然要选仪表级的了,它的速成度够不够呀,都和技术指标有关.==.

网友:
带宽 2MHz ~ 12MHz
低频没有问题的.

网友:
【25楼】 ifree64
【26楼】 my_avr

这个2MHz是指上限,-3db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