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手持示波仪各功能模块讨论结果--实时更新贴

楼主(2009-03-24):
说明:
本贴为STM8手持示波仪讨论结果公示贴,本贴实时更新!

1楼内容为基本功能讨论最新结果。

2楼内容为硬件部分的讨论最新结果。

3楼内容为软件部分讨论最新结果。

4楼为PCB绘图部分讨论最新结果。

5楼为外壳与外形设计讨论最新结果。

楼主:
基本功能定义的讨论!

第一版的功能取舍。
      目前我想到能在这个项目里面实施的功能有:
      1、示波器功能,看电压、电流曲线变化
      2、电压表功能,数字显示电压,这个对于速度没有太高要求,1秒有2~3次扫描就OK,因此可以做到很高精度(过采样),这也是我为什么对前端电路要
         求高的原因
      3、电流表功能,数字显示电压,这个对于速度没有太高要求,1秒有2~3次扫描就OK,因此可以做到很高精度(过采样),这也是我为什么对前端电路要
         高的原因
      4、频率计功能,数字显示频率
      5、ADC采样功能,数字显示采样值
      6、UART监听
      7、红外遥控编码识别

以上功能并非一定要在第一版完成,这些只是我想到可以在这个项目中实现的东西 。
那么第一版需要实现哪些功能??
网友 fsclub 的意见是“第一版只需要发挥STM8最大AD采样率(可以实验一下超过手册规定的情况?)画出波形就OK。”
综合大家的看法,基本跟fsclub的意见一致。这个问题暂告一段落。
更多功能,我们会在以后版本实现的。这次的目标首先是将基本平台做出来。雏形有了,也就有了飞翔的机会。

楼主:
硬件设计:

【一】电源问题。
这里涉及到两个方面:
      1、电池选型问题。到目前为止,网友提出了三种方案,分别是手机锂电池(诺基亚BL-5C)、层叠9V电池、普通5号电池
      这三种分别都有各自的优劣:
      手机锂电池:优点是可充电,可重复使用,容量较大,持续放电电流较大。缺点是需要专门的充电电路,需要专门的电池仓。
      层叠9V电池:优点是电压较高、不需要专门的电池仓。缺点是容量不大,据说不能持续大电流放电(没有具体参数,请这方面的专家补充)。
      普通5号电池:优点是可以多节组合,可以直接出正负压。市场上有配套的电池仓可以购买。缺点是容量不大,每节电池之间存在个体差异,个体性能将影响整个电池组的使用时长。
      2、电压输出方式。这个分为线性稳压和开关电源稳压(包括升压、降压)。
      使用线性稳压,效率不高,影响便携性能。但电源的输出噪声会比较小。如果使用线性稳压,那么需要负压的情况就必须使用电池组的方式。
      使用开关电源,效率非常高。相对线性稳压,将大大延长使用时长。但电源的输出噪声会比较大,而且很难通过常规的滤波手段清除。
那么这里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
电源应该采用哪一种方式??是开关电源还是线性电源。这里请有关专家指点,普通开关电源IC在这方面的应用会不会带来性能上的较大影响?
经过讨论,决定第一版的电源采用5号电池的方式,采用线性稳压。

myworkmail  于2009-03-24,17:07:36 在 【STM8手持示波仪】目前待解决的问题汇总 持续更新中 52楼发表最新意见,全文如下,如要参考上下文,请点击上面的链接进入。
-------------------------------------------------------------------------------
电压表功能,数字显示电压,这个对于速度没有太高要求,1秒有2~3次扫描就OK,因此可以做到很高精度(过采样),这也是我为什么对前端电路要 求高的原因

“速度没有太高要求”不理解,对于,大小和相位时刻都在变化的波形,STM的采样速率是远远不够的,怎么能做到很高精度?过采样就更不行了(这不是直流),比如50HZ的正弦波,要比较准的计算出来,每个周期最少要才128个点,还要做计算STM8做的过来吗?

2009-03-24
建议项目负责人及硬件设计相关人员给出示波仪的相关技术参数与原理框图。

my_avr  于2009-03-24,22:04:33 在 【STM8手持示波仪】STM8手持示波仪第一版进度汇报帖!---倒计时26天---大家的进度如何呢?进来汇报一下吧!
24楼发表最新意见,全文如下,如要参考上下文,请点击上面的链接进入。

明天上原理图,请大家讨论。

my_avr
于 2009-03-25,10:41:28  在 STM8手持示波仪第一版进度汇报帖!---倒计时25天---大家的进度如何呢?进来汇报一下吧!  【 27楼】楼发表新回复,全文如下

我画的原理图,有些地方未经仔细推敲,错误难免,请指正,谢谢!
还有很多不全面的地方,请大家补充,我当苦力来画。

AD6 工程打包:
AD6 工程打包ourdev_427899.zip(文件大小:62K) (原文件名:STM8 Oscillograph (2009-3-25 15-21-00).zip)
PDF格式:
PDF 格式ourdev_427900.pdf(文件大小:923K) (原文件名:STM8 Oscillograph.pdf)

楼主:
软件设计!

ifree64  正在抓紧时间学习STM8的各个外围资源。
STM8固件库GPIO学习笔记

ifree64  于2009-03-24,19:41:47  在 【STM8手持示波仪】软件设计讨论  1 楼发表最新意见,全文如下,如要参考上下文,请点击上面的链接进入。

我的初步构思软件分为三层

1、应用层:波形的显示、波形相关参数计算显示、人机交互及功能设置(触发方式、采样率、量程设置)

2、驱动层:液晶显示驱动、ADC采样(应该用TIM1触发ADC采样吧)、按键驱动、串口驱动(便于调试)、定时器

3、STM8固件库层

还不太成熟,请大家讨论,还望有相关经验的人能指点一二。

ghost2 于2009-03-25,09:45:03 在 【STM8手持示波仪】软件设计讨论  3 楼发表最新意见,全文如下,如要参考上下文,请点击上面的链接进入。

我个人建议从顶向下设计,先把各个屏幕定义一下,然后定义每个屏幕之间的跳转和事件。

基于状态机的软件开发 (原文件名:StateMachine.GIF)

楼主:
外壳与外形设计!

hl1200aa 于 2009-03-24,13:00:28 在 外壳设计任务的工时,请dvhome排期。 24楼发表最新意见,设计出最新外壳样式咨询大家的意见。
相关内容如下,详细内容点击上面的链接!

外壳的3D,大家看看有什么好的建议。
关于那些字:
1。请问莫总那些字是否能够用用雕刻机刻上去?
2。请问莫总ouravr.com这个标志是否同意刻上去?
3。麻烦Grant帮忙问下ST,涉及ST的内容是否同意刻上去。
谢谢!

armok 阿莫于 2009-03-25,10:41:28  在 STM8手持示波仪第一版进度汇报帖!---倒计时25天---大家的进度如何呢?进来汇报一下吧!   26楼发表新回复,全文如下

图片不错。

ouravr.com  改成 www.ourdev.cn 原因: ouravr.com 以后只讨论AVR,不会涉及STM的。

其它地方不用改。

另:由于只是样品,刻什么文字,我认为不需要 ST 同意,否则手续太繁琐。我们自作主张就行。

hl1200aa  于 2009-03-25,13:20:41   在  192*64液晶的测试程序(AVR代码)    10楼发表新回复,全文如下
font color=#000000>OK,3D LCM搞定。

网友:
开关电源一点影响都有没有,又不是大电流。

网友:
你们各位高手应该都用im通讯工具或者mail的,为何不用mail talk方式讨论,或者im group讨论,那样还能
做出conference document出来,貌似老板以前有讲过外国公司协同工作的方式,每一次讨论都有文档记录。
而且在公司,基本也是这么做的。
或者你们试一试gmail group的讨论模式。毕竟周末时间宝贵(平时周一到周五么的闲,晚上又累)

ps在新公司见识了很多先进工作方式(一堆工程师集群作战),他们都从国内业内某领先企业跳出,带出了不少人和技术,以及工作方法
以前在小庙里头就两人搞技术,孤陋寡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