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我用PIC16F877的IO通过驱动达林顿管再驱动可控硅继电器,中间要加保护吗?

楼主(2009-03-24):
我用PIC16F877的IO通过驱动达林顿管,然后达林顿再驱动可控硅继电器,继电器的输出即被控端是市电220VAC,中间要加保护吗?
我看到公司现有的图上是这样的,在达林顿管与可控硅中间用了一个1:1的变压线圈,说是为了隔离
但我想不用这个线圈,不知是否可行,如果不加,会不会对PIC的IO有影响呢?
正在犯难啊,如果实在没办法,就先不加,这两天把程序写好,打板出来实际调试看看了

网友:
用变压器只能脉冲式的通断吧?不能连续开着。

要连续开用光耦好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