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NF75+NE555 自制铅酸蓄电池修复电路 波形

楼主(2009-03-24):
感觉不错,电池明显的震荡了

电路很简单,是用一个逆变器电路改的

楼主:
空载 输出40V  脉冲    给24V蓄电池修复

楼主:
把参考的资料发上来,这个电路很不错啊

楼主:
NE555 的就不传了,感觉图太大了,另存为后再看

网友:
"感觉不错,电池明显的震荡了 电路很简单,是用一个逆变器电路改的 "
楼主能否把电路也贴上来参考一下?

网友:
对清除硫化有效果吗?

楼主:
是的   电路图 已经传上了   修改一下就可以

网友:
手头有好几块有问题的电池,有机会希望能挽救一下

网友:
楼主 我对这个很敢兴趣 因为俺哥们就有开了一个专门买蓄电池的店子
我看他店子里面 回收的电池一大堆 不过不知道 你说的这个东西 有没有什么用没 呵呵

网友:
不知道这个修复电池的效果怎么样啊?  哪位做过的话来说说修复成功率~~~·

楼主:
这种东西很多  网上有卖的  可以买个试试

我只是个人娱乐 做个试试   效果可能一般

这个的兼容性也可能不好  有很多需要改进的

楼主:
【修复原理】
从固体物理上来讲,任何绝缘层在足够高的电压下都可以击穿。一旦绝缘层被击穿,就会由绝缘状态转变为导电状态。如果对电导差阻值大的硫酸盐层施加瞬间的高电压,就可以击穿大的硫酸铅结晶。如果这个高电压足够短,并且进行限流,在打穿硫化层的情形下,控制充电电流适当,就不会引起电池析气。电池析气量取决于电池的端电压以及充电电流的大小,如果脉冲宽度足够短,占空比够大,就可以在保证击穿粗大硫酸铅结晶的条件下,同时发生的微充电来不及形成析气,如果含有负脉冲去极化,就更能保证在击穿硫酸盐层时极板的气体析出,这样就实现了脉冲消除硫化。从原子物理学来说,硫离子具有5个不同的能级状态,处于亚稳定能级状态的离子趋向于迁落到稳定的共价健能级存在。在稳定的共价键能级状态,硫以包含8个原子的环形分子形式存在,这8个原子的环形分子模式是一种稳定的组合,难以跃变和被打碎,电池的硫化现象就是这种稳定的能级。要打碎这些硫化层的结构,就要给环形分子提供一定的能量,促使外层原子加带的电子被激活到下一个高能带,使原子之间解除束缚。每一个特定的能级都有唯一的谐振频率,谐振频率以外的能量过高会使跃迁的原子处于不稳定状态,过低能量不足以使原子脱离原子团的束缚,这样脉冲修复仪在频率多次变换中只要有一次与硫化原子产生谐振,就能使硫化原子转化为溶解于电解液的自由离子,重新参与电化学反应,在特定条件下转换回活性物质。此法特点,效果好操作方便。但需要有专用的脉冲充电器,个人用户都不具备,需要购买。市场上的脉冲修复充电器参差不齐,很多脉冲充电器甚至是专用修复仪的脉宽比、占空比、负脉冲设计得并不合理不能起到去硫化的作用。

【原理指标】
修复仪中脉冲的幅度是个较关键的指标,空载时,该脉冲幅度在3-4倍电池电压以上,而且修复仪的输出阻抗要小,也就是带载能力要足够大.若修复仪在空载时脉冲幅度很大,但一接上被修电池后看不到脉冲了,这样的修复仪修复的效果不会好.脉冲的重复频率在实际修复时,会有所变化,我觉得这不是个关键指标.
    当电池硫化结晶很利害时,你想加大电流也是不可能的,例如我曾修过电池两端电压为0点几伏的电池(原为12伏电池).这时你想对它充电是不可能的.有人甚至于在两端加高压,也无济于事.这时用修复仪修就很有效果.修复仪在脉冲宽度内加了3-4倍的电压,一开始是使电池通过涓流,渐渐地,硫化面积在缩小,脉冲宽度内的电流在增大.直到完全修复.当然实际修理时要反复修和充电,放电等步骤轮番进行,以求得好的效果.

【技术指标】
    脉冲频率: 10—80kHZ
    脉冲前沿: <200ns
    脉冲宽度: <2us
    脉冲单格幅度:>0.4V

【实现】
修复24V  80KHZ  电压60V  限流2A  T=12.5us  脉冲宽度 1.25us  占空比:10%

但我用的是NE555参数
1.5k  150ou  104
大约8KHZ

楼主:
我是 刚开始玩的   效果不敢保证   因为也是刚接触啊

网友:
试过的说下。

网友(2009-05-01):
效果好不好?

楼主:
自己做着玩的 提供个思路

网友:
呵呵,给UPS电池用,效果还是有的,但是电瓶车基本无效,因为大部分电瓶车的失效是失水和正极板软化,硫化的比例一般不超过20%。

我曾经用M48做过一个4路PWM的。

楼主: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298477&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fHimemhacker&bbs_id=9999

网友(2009-11-10):
建议LZ用U盘把TEK的屏幕存下来,用DC照照片有点太屈才了

楼主:
楼上 说得对

不过这个是实验室以前做的,大体上看看效果。

修复电路在论坛里有一个挺好的

网友(2010-06-11):
回复 网友A:
【修复原理】
从固体物理上来讲,任何绝缘层在足够高的电压下都可以击穿。一旦绝缘层被击穿,就会由绝缘状态转变为导电状态。如果对电导差阻值大的硫酸盐层施加瞬间的高电压,就可以击穿大的硫酸铅结晶。如果这个高电压足够短,并且进行限流,在打穿硫化层的情形下,控制充电电流适当,就不会引起电池析气。电池析气量取决于电池的端电压以及充电电流的大小,如果脉冲宽度足够短,占空比够大,就可以在保证击穿粗大硫酸铅结晶的条件下,同时发生的微充电来不及形成析气,如果含有负脉冲去极化,就更能保证在击穿硫酸盐层时极板的气体析出,这样就实现了脉冲消除硫化。从原子物理学来说,硫离子具有5个不同的能级状态,处于亚稳定能级状态的离子趋向于迁落到稳定的共价健能级存在。在稳定的共价键能级状态,硫以包含8个原子的环形分子形式存在,这8个原子的环形分子模式是一种稳定的组合,难以跃变和被打碎,电池的硫化现象就是这种稳定的能级。要打碎这些......

网友(2011-01-20):
可能迟一些试一试做

网友(2012-04-02):
不知道这个电路的效果怎样

网友:
最近正想DIY一个玩玩,参考一下。

网友(2012-12-16):
不错啊 有时间做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