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M频率计数器(另一个版本)

楼主(2009-03-25):
与前一版本相比,在硬件上,两者各有千秋,在软件上,这个版本提供的代码是C语言的。

     从作者提供的原理图上看,主控CPU为AT90S2313,信号采集部分采用两片74HC590(8位计数器)级联。输入信号未经任何处理,直接接入74HC590。

     关于软件部分,我大概考虑了一下,没有深究,也没有拜读作者的源代码  (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427926.txt(文件大小:9K) (原文件名:counter.c.txt)
),可能与实际情况不符。采样数值的读取由定时器发起,在计算真实采样频率时,根据不同的定时器间隔,采用不同的“倍乘”系数,达到扩展测量范围的目的。举例来说,如果定时器间隔为10mS,则真正的频率为采样值*100;如果定时器间隔为100mS,则真正的频率为采样值*10。

     实现自动换档,有很多技巧,需要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对待。只要措施得当,这两个版本都可实现自动换档。

以上中文资料摘自:http://www.getproject.com.cn/post/116.html

网友:
不错,要了一份看看。不过本人一直是用AVR的,不知道自己够实力改成AVR的没有。
先要一份了,自己拜读一下。谢谢先!

网友:
【4楼】 huang882433
不过本人一直是用AVR的,不知道自己够实力改成AVR的没有。

这个方案本来就是AVR的啊,还要改成AVR吗?
应该是想换个其它常用且常见的IC吧!

网友:
改成51的,哈哈

网友(2009-08-29):
,以后做计数器就有标准。了

网友(2010-03-27):
问个比较弱的问题这个频率计如何测周期以及时间间隔,谢谢

网友:
5位数码管, 2^16=65536,  好像最大是6.5M? 懂的行家指点一二。

网友:
俺也贴个:
阿莫贴的电路比较省IO。不错~
我贴的这个是很早以前的电路,属于等精度测量,以前用51做过,正在改成AVR的。实际频率的上限没具体测过,但只与外部计数器有关。HC系列的计数器不只50M,按手册参数,可以达到75M。看来俺还得做下改动。

另,这个频率计没有使用LCD或者数码管的,贴出来的是基本电路。

网友:
采样值*100 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得到的值总会是100的倍数,精度太低……

网友:
楼上的,数据可以10ms采样一次,不一定要乘100,可以多次采样求平均值。这样精度会高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的确,缩短闸门开启时间就可以,但精度不是靠这个提高的。。

==============================================================
测量精度主要取决于闸门开启时间,缩短闸门开启时间就意味着降低精度。其实这也是低频信号的测量精度下降的原因。
一般是采用等精度的。

我贴的那个图,是东南大学的一个教授的文章,采用的并非单位时间测量。在较低的频率范围上有很高的精度。

网友:
我在学校试验的,单片机atmega16,使用32.768KHz晶振作为时间基准,主频11.0592MHz,使用T1来记录脉冲数。根据程序分析的结果,在测量3MHz的频率时误差也不过十几个脉冲,所以可以考虑使用74HC160来作为级联分频,这样测量频率范围还是很高的。

PS:我想在MHz级频率测量,有绝对误差的几十个脉冲误差也是允许的吧?

网友(2010-05-11):
这个电路不经过前端处理,请问灵敏度多高呀?最低可以测多少个mv?

网友:
回复 网友B:

逻辑电压。。

测量小信号必须放大。。

网友:
没空看,先标记一下

网友:
输入信号未经任何处理,直接接入74HC590。

这也行?

网友:
我晕~~~~

50M

没啥实际使用意义吧

菜鸟乱弹~~~~

我这有个1G的

http://www.sample.co.kr/sefcntr/index.htm

网友(2011-07-18):
回复 网友C:

挺好,谢谢了

网友(2012-07-31):
DIY频率计

网友(2012-11-16):
先收着 ,用时再看!!

网友(2013-01-15):
以前,特别想自制的频率计,材料也买了不少,到头来也做成,动手能力太差了

网友(2019-03-04):
谢谢你分享的资料

网友:
10年前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