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利用电容给单片机短暂供电。

楼主(2009-03-24):
最近看到一款简单的闪灯产品,程序功能应该很简单,基本功能是:接通电源开启led灯长亮照明,再次按下按钮如果断电时间不超过5秒,程序继续执行led灯闪烁功能。
迷惑的就是,它利用了一个22uf的电容如何维持单片5秒种时间的供电问题,另外单片机又是如何设置。

网友:
肯定不是22U电容上存的电维持工作的,,,,最好拍个照片看看!

网友:
先要知道,需要给单片鸡供多少电流才能正常工作?电路获得的电源电压是多少伏?然后才好计算出电容能维持多长时间。

网友:
起码需要几千uf

网友:
可以采用新型的大容量的电容,不过价格比一般的要贵很多!

网友:
如果是几十uA_级功耗的MCU,22uF坚持5秒绰绰有余

网友:
即使电压降到很低(1V甚至更低一点),内存中还能保存部分数据

网友:
问题是LED不耗电吗,几个mA是要的吧

网友:
法拉电容,10元左右的无问题,也有1,2元的,不过充放电流较弱,LZ看着办
1F,足够你单片机用上1分钟了

网友:
拿个像钮扣电池一样大小的电容,0.22F,够用了吧。
我们用在产品上作为实时时钟的后备电源,支持的时间够换电池了。

楼主:
有一个开关。
开关的作用。1、控制开断电。
2、做单片机按键作用。

当按下开关通电。led灯100%亮度——》按下开关关闭电源(小于5秒)——》打开电源————》50%亮度——》关闭电源小于5秒——》闪灯。一直循环,如果断电时间过长单片机回复。

led灯亮的时候是消耗电池电量的,关闭的时候led灯也会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