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ICC编译器,感觉编译速度很慢。是不是试用版本的问题。

楼主(2009-03-24):
本人初学PIC.用的是MPLAB+PICC编译,感觉点MAKE ALL,半天才出来结果。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是软件本身问题,还是试用版本的问题。

网友:
既不是MPLAB的问题,也不是PICC的问题。
曾经碰到类似的问题,不过是 MPLAB + MCC18,编译一次要15分钟以上,具体什么原因忘了,汗……

楼主:
我倒没有几分钟。反正每改一句话编译也得等个好几秒种。很不习惯。有谁能提供个好用的版本?编译效率高的,优化的。

网友:
没发现这个现象,我的机器是PIII733

网友:
我的奔四编译不到一百行代码,一般是1S。但有的时候也要等几秒。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

网友:
是不是杀毒软件导致的?最近发现我原来用的杀毒软件,编译gcc很慢,后面换了,好了。

网友:
还有360也有一定的影响

楼主:
都没装杀毒软件,360也没开。